[問題求助] viewsonic 優派 va1912w 在灰色背景中有不規則青色線條

楼主(2010-08-21):
繼上次出現水波紋和雜訊
換過電容後,解決水波紋和雜訊的問題後
又有新的症狀了
就是在螢幕在灰色背景中
在螢幕上半部出現有不規則青色線條
但經過其他顏色的測試都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在灰色系的背景中出現
猜想很可能是面板的問題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是哪邊的問題

网友A:
這是個定畫面嗎???放久了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個定畫面嗎???放久了也一樣???

放著也固定是這樣,那個線還是一直在那裡,沒有消失。
而且只有在灰色系的背景下出現,其他顏色的背景下就沒有,
真是怪,不過還在能忍受的範圍就是了
再放上機張放一般桌布時的問題圖

网友A:
面板問題~~~沒救了
就這樣用吧

這狀況應該是傷到T-CON的驅動軟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問題~~~沒救了
就這樣用吧

這狀況應該是傷到T-CON的驅動軟排了

會不會是排線沒裝好或是排線接頭的問題?
該不會是我上次拆機換電容後裝回去時沒把排線裝好吧...
如果真的無解就繼續這樣用吧~
--------------分隔線---------------
喔...會錯意了...真的無解了

网友B:
如果是固定位置,有可能是BL的均光片刮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定位置,有可能是BL的均光片刮到了~

那個線是在固定位置沒錯...
如果真的是面板內傷...那就囧了
我不敢拆面板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用拆了拉,換掉均光片大概是最好的方式了

問題是不好入手...  不如這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了拉,換掉均光片大概是最好的方式了

問題是不好入手...  不如這樣就好

就這樣吧~真的沒救了~攤手
謝謝順興大大和suneku大大的解答

网友D:
看起來是虛線....屏線拆一次把接頭.排針這些接點用無水酒精或去漬油洗一洗
手的髒污或是焊接時揮發的焊油沾上可能造成
原先換電容後附近元件接點  清洗面積也要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是虛線....屏線拆一次把接頭.排針這些接點用無水酒精或去漬油洗一洗
手的髒污或是焊接時揮發的焊油沾上可能造成
原先換電容後附近元件接點  清洗面積也要大一點 ...

謝謝建議~

网友:
回复 网友E:

october2 大那個不像scan line,因為超過1個dot了,加上固定位置,比較像是TFT的偏光板或者BL刮到

BL的可能性最高~

网友D:
我是看到相片中由上往下第2條有不規則[閃電]
每張並不是固定位置
才會這樣猜測

网友:
有時是營幕顯示同一畫面過久造成面板"烙印"的殘像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到相片中由上往下第2條有不規則[閃電]
每張並不是固定位置
才會這樣猜測

只要仔細看你會發現到那只是照片拍攝角度遠近問題,每張照片是固定位置沒錯,
也應該不是同一畫面過久"烙印"產生的殘影,因為上方第一條及二條線有不規則線條
依我的推測是像suneku大說一樣,是均光片受損!!!

楼主:
8/23回報
那兩條線有變淡的趨勢
今天看已經變成淡淡的白線了
但形狀和位置都沒改變

网友(2011-11-11):
想不到這麼久我也發生這樣的現象,雖然只有一條不明顯,但是看久了就會發現這種缺失,不知道樓主最後是如何解決的?

有知道什麼地方損壞了嗎?我自己還在研究中,希望可以從你這邊得到一些訊息!!

勞煩告知些....................

网友:
絕對不是電器問題,是物理性質的問題。不是背光模組 就是 TFT 下偏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