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37吋液晶電視無顯示(已經解決嚕!!)

楼主(2010-08-21):
昨天接到一台三洋37吋液晶電視,結果他要接視訊盒才能看電視,可是他的視訊盒都沒啟動,找了半天才發現主要的分壓電源出問題,換上就好了,然後又出現下列問題,希望大大幫忙一下,幫我解決,我頻線跟T-COM部分都已經處理了結果還是一樣,求救一下!!!它的字都很清楚,只有畫面人物跟背景有問題,
抱歉都沒有照相只有2張改天一定記得!!!

畫面變這樣

畫面變這樣

這是修好後的紀錄

這是修好後的紀錄

网友:
像這種多訊原INPUT的最好只接數位的,如DVI或HDMI測,當然有另外的公版可用是最佳的

當顏色很奇怪時,請用RGBW的256階圖去測試,到底少什麼顏色或者有少色深(BIT)

不然根本看不出來哪邊有問題,只能靠經驗~

网友A:
視訊盒上的BGA PW2300 IC空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上的BGA PW2300 IC空焊

...真不愧是原廠技師.....這樣就能直接抓出問題......

但....這不是一般人有辦法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愧是原廠技師.....這樣就能直接抓出問題......

但....這不是一般人有辦法修的吧....

對啊,只要是BGA空焊的,通常都是花錢了事了,
真的就像S大所講的,並不是一般人就能修的!
但卻很多這樣的情況在困擾大家!
難道廠商都是靠這個來賺錢的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謝謝你提供寶貴的實例,不過你貼的圖實在太大了,第一張134.95K,第二張205.41K,麻煩用VSO Image Resizer壓一下,像我將品質選項改成60%,第一張圖只有40.75K,第二張圖則只有76.88K。
麻煩大家都配合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你提供寶貴的實例,不過你貼的圖實在太大了,第一張134.95K,第二張205.41K,麻煩用VSO Image Resizer壓一下,像我將品質選項改成60%,第一張圖只有40.75K,第二張圖則只有76.88K。
麻煩大家都配合一下了。 ...

這不是實例呀

网友:
功力好深厚,向你致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愧是原廠技師.....這樣就能直接抓出問題......

但....這不是一般人有辦法修的吧....

沒錯,我在客戶家遇到這種問題都直接將視訊盒帶回送廠,剛開始遇到這問題連工廠都無法處理,直接叫客戶買一台大通視訊盒代用,後來因數量實在是太多,工廠後來花了60幾萬買了一台植錫球的設備來應付這類的問題...."60幾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我在客戶家遇到這種問題都直接將視訊盒帶回送廠,剛開始遇到這問題連工廠都無法處理,直接叫客戶買一台大通視訊盒代用,後來因數量實在是太多,工廠後來花了60幾萬買了一台植錫球的設備來應付這類的問題...."60幾萬啊! ...

.....為了修~~~自家產品代工...還得花60幾萬的設備.......邀受阿~~~~難怪現在很多東西都喜歡改成BGA~~~~~
想修可以~~~把真功夫展現出來....大把鈔票也要跟著出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上的BGA PW2300 IC空焊

感謝大大!!!我已經用好了!!!我用熱風槍去用,我知道這樣不是長久之計,所以我上下都加了散熱片靠上下鐵壓住,現在已經熱機快一天了,都好好的,看可以撐多久,我好想裡面加風扇喔!!!
對了管理員,很抱歉我的圖我不能用那個軟體改呢!!!因為它不支援windows7的,所以才用acd改而已,請多多包涵!!!
請問您那邊有可以支援的嗎????:)

网友:
史上省最多
省了60幾萬n_143|

网友:
恭喜修好阿,這下就名符其實哩~

我習慣圖用Paint.NET修改,批次則用XnView~

网友:
挖~~~~真的省了60幾萬~~~~~~~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恭喜大大您處理好囉!
修改圖片大小、壓縮比,用FastStone Image Viewer這套也很好用,批量修改、更名、壓縮,非常好用,win7可以支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我已經用好了!!!我用熱風槍去用,我知道這樣不是長久之計,所以我上下都加了散熱片靠上下鐵壓住,現在已經熱機快一天了,都好好的,看可以撐多久,我好想裡面加風扇喔!!!
對了管理員,很抱歉我的圖我不能 ...

恭喜你完修,不過我的經驗1個月後會回來,必需加配特調助焊劑,才能OK
更不用擔心會回來

网友:
可否說明一下風槍風速及溫度可多少下去加工啊?

网友:
我最省 ~我用土砲 做BGAn_151|

网友:
這台我也遇過一次,也是用熱風槍弄好,

但那BGA沒散熱片真的超燙的,沒三個月毛病又出來了,

第2次加個散熱片,不知道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