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雙核電腦~在xp也可以玩【sfc超任的老遊戲】

楼主(2010-08-21):
AMD雙核電腦也還是可以玩【sfc超任~那些超過12~16年的老遊戲】。。^-^
雖然我已經很久。。約8年~沒有在碰與玩遊戲了【超過2小時以上】。。。實在太浪費時間與會傷俺視力了。。》《

ps:主要是雷電  與兵鋒。。想放在1.6GHZ
IBM R32筆電給侄子玩。。。不過放棄了!!因為那個 老舊筆電。。鍵盤很難按。。執行模擬器程式速度很慢!!  不過剛才用我的桌上型 【AMD雙核電腦】可以玩。。。^-^

ps:我的電腦 是【華碩電腦】AMD 2.7GHZ  [althonII x2 215]
2009年10月在大潤發買的

ps:咱的系統是網路得到的~【簡體版中文winxp】【大陸的工程師~有持續更新設備的driver】
【所以儘管已經是2002年的 winxpsp3老系統軟體~ 但可以支持2009年生產的雙核與4核】
而且用搜狗注音【就可以輸入 繁體中文】。。。非常方便。。。
ps:不過是用ABCD+漢語拼音輸入【中文】。。不是ㄅㄆㄇㄈ唷。。》《
所以會英文打字快速的網友。。可不看鍵盤就【輕而易舉 打出中文】出來..^-^

楼主:
pc-engine 的遊戲檔案。。就不知如何開了!!
在Dos下的模擬器好像失效了。。。以前有個叫【絕對合體的】遊戲。。。
ps:應該有網友會知道。。要用那個模擬器。。…………^-^

有時候會想要測試一下。。。【咱的年輕時記憶大量涌現時】is有點難控制的、、、><
不過不會特別想要玩很久。。因為電腦鍵盤【只有上下左右】。。比較難【45度的斜上+斜下】。。。

==============
2010.8.26 下載 kawak 1.45版本~街機遊戲【附上一個 3國遊戲】。。。竟然可以玩!!
我把功能鍵。。貼在這裡。。以免忘記。。
【1】按【回車鍵】【enter鍵】暫停的
【2】
mame32k 0.67u3[kawaks游戲]

步驟1-下載Kawaks 首先下載糢擬器,恐龍新世紀這款游戲所需要的糢擬器為Kawaks,...方向鍵上為“W”、下為“S”、左為“A”、左為“D”,功能鍵1為J和K
步驟2-如何開始游戲。

      細心的朋友應該在步驟5就可以看出來了。。我們先按F3投幣,
然後按F1就可以開始,
開始時就按“A”和“D”也就是方向鍵左和右來選擇人物,選好人物後,
我們就可以按“J”鍵開始我們的游戲了。

ps:
Alt + Enter全屏

是咱下載的遊戲圖。。
ps:也不是很好玩。。因為鍵盤操作不易的緣故!! 不過今天下載的版本,,有簡體中文。。是比英文版的介面。。容易操作些…………^-^

===========其他內容
ps:呵呵,你还是用Kawaks吧,Callus太古老了。。。
ps:那个提示的意思是说:“Kawaks只能运行在16/32位深的色彩模式下,请你更改你的设置后再运行Kawaks”。

ps:
拳皇97里(kawaks格式的)选大蛇L、R、Y、Z、B五键在哪里?
我找的頭都大了,跪求啊!!!!!

最佳答案:這個选大蛇的方式是ps里的方法,L\R是手柄的兩個附加键,Y\Z\B是重拳\輕脚\重脚,估計这种方法在kawaks里不适用,建議还是用金手指吧,kawaks里一般都有的

楼主(2011-01-13):
剛才下載到  mame 0.79u的遊戲  【大概可以玩 5個射擊遊戲】
1945III
sangoku-blade
aerofighter
gunbird
samurai-ace

用某個 p2p軟體下載的

ps:大陸把【mame】叫做【街機】

控制:
9:  增加credit [投幣次數到9]
ctrl:射擊鈕
alt:投炸彈
1: 1人遊戲
2: 2p遊戲
p:pause

空白鈕:開始玩
enter

===============
【F10】: fskp  [F8:+     F9:-]
【F12】訊息顯示

网友:
雙核跑老模擬器....大材小用....
我478單核都可以玩NDS了....
只要記憶體夠大,老機種的模擬器都跑的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擬器的遊戲我一堆哩,以前我朋友專賣大X帖,單核P3/P4玩得嚇嚇叫
     送我10幾片GAME,我都接搖桿在玩,還有快打旋風,街頭霸王,恐龍新世紀,龍王,戰斧,格鬥天王94-99
    ....................

网友:
可以全螢幕才對啊
看妳都沒有全螢幕

妳還要光碟嗎?
改天燒一片寄給你

楼主:
可以全螢幕才對啊~看妳都沒有全螢幕

[1]程式有支援全螢幕【不過華碩這台AMD主機不行】【有點怪怪的】【會自動跳開】
[可能是我用萬用的 顯示卡程式的緣故]。。
[2]我的另外一台 宏基電腦【Intel 雙核~使用內建顯示晶片】【就有全螢幕】。。

妳還要光碟嗎? 改天燒一片寄給你

謝謝店長好意!! 我心領了!!
其實咱沒有在玩遊戲【已經過了玩遊戲的年紀了】~  這個是備份起來做存檔的!! 說不定~【4年以後啊】我姐姐的兒子【10歲的時候】【會想要玩】!!
剛好下載到【【射擊遊戲】】就試玩了一下~    【RPG】【街頭快打】【打鬥類的】【我都沒有慧根】【咱都玩不起來】 ><  除非有打不死【完全無敵的版本】~我才會比較想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抓不到快打旋風一代和瑪麗兄弟2/3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mame 模擬器】好像很新~  可以執行 2M~50MB的遊戲!!
【1】字型改成英文!!
【2】【執行目錄名稱 控制在英文8字以下】。。。
【3】它的ROM~  【 以zip方式】存放在 【rom的 子目錄】~不必解開就能玩!!  《--》但是觀察與解開rom 【此模擬器  只能讀取 *。bin  與 *。rom 的檔案】

ps: bin【可以看成  某程式的映像檔】【大概有20年的歷史了】【所以通常是1M bytes】只有特定程式可以讀出来<--> 最常見的 nero burning rom【的映像檔是  *.nrg】

=====================================

回复 网友B:
我抓不到【快打旋風一代】和【瑪麗兄弟2/3代】

店長您要 看一下稍微查一下【副檔名】~再去找【適合的模擬器】來執行!!
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福檔名 nes  <-->【8位元的 任天堂紅白機】

可用簡體字【在電驢找】~應該有一堆!!
以下是簡體字~ 拷貝到【電驢】【搜索】
----------------------------------------
【快打旋风一代】【马里奥】
【魂斗罗】【幽游白书】【饿狼传说】

-----------------
ps:找幾個遊戲    【下載試玩一下】解壓後~如果能玩 【模擬器就是好的】!!

网友:
.....這些~~~我沒記錯~~大大小小加起來~~有40幾G~~
至於哪裡有~我就不透露了~~

我現在只對PS3的模擬器有興趣...
但是~~目前的電腦~~根本完全無法支援....
現階段的電腦也才64位元....根本無法高速解碼128位元的PS3遊戲...

网友:
印象中,模擬器是可以支援搖桿的呀!大大怎麼沒試試用搖桿玩呢,這樣會讓你更愛不釋手喔!
我只玩過雷電而已! ,很多模擬器,都不知道怎麼用…

网友:
好令人懷念的遊戲.

楼主:
謝謝大家回覆!! 下載遊戲~需要要【電驢】的程式。。。。 【google一下就有了】!!   順便google一下【mame】!!
http://www.google.com.tw/
最新電驢版本1.15版【基本上99.9%應該都是 簡體版的】!!  咱是不會主動告訴您下載的地點的!! 您要自己去找 》《

ps:我的 ADSL  【是中華電信的  3M】~  一天半的時間【可以下載 12Gbytes  的資料】...
不過要小心【病毒】!!
【1】【記得要把winxp備份起來】做成 xpsp3.gho檔案!!
中了毒以後~就能快速還原!!
【2】【【浏覽器】】【特別容易中毒】。。。所以怕中毒的+不會【還原系統的網友】儘量不要 使用電驢下載任何軟件 或音樂!!

前幾天我的電腦就中病毒了~ Nero軟體也無法燒錄資料片!!所以網友要特別小心 病毒的問題!!
ps:突然找到 一個經典的格鬥遊戲!! 照片貼出來給大家分享!!

印象中,模擬器是可以支援搖桿的呀!大大怎麼沒試試用搖桿玩呢,這樣會讓你更愛不釋手喔!
我只玩過雷電而已! ,很多模擬器,都不知道怎麼用…

大潤發 賣300~350元的USB  遊戲專用按鈕!! 我買了一個~可是沒時間測試!!

网友:
我在用的搖桿模擬鍵盤轉換軟體
可以將鍵盤按鍵對應到搖桿的按鈕
讓無法支援搖桿的遊戲也可以用搖桿來玩

注意..要先將USB搖桿接上之後才能啟用該軟體

USB搖桿~~順發3C
1百至2百之間就可以買到了

网友:
好久沒玩模擬器了,只玩過任天堂紅白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