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8s661fxmp-rz及不知名POWER維修

楼主(2010-08-21):
前幾天去客戶那裡,客戶一直念說電腦很容易當機,常常資料打到一半就當了,來不及存檔!
氣都氣死了,跟公司反應要換電腦也都沒有下文!
於是就幫客戶看了一下什麼情況,結果側板一打開,就發現主板上幾顆長高的電容,
心想,這應該又是軟的,因為還可以開機,且只是用到一半會當掉,
所以應該軟的才對,於是就幫客戶帶回家處理囉!
下圖是主板的全貌,CPU旁的幾顆電容都長高了!
主板的型號:
主機板故障的地方,應該看得出來吧:
主機板的部份就將CPU旁的電容換掉之後就正常了!
再來就是一顆附機殼的不知名POWER,因為拆開時,真的實在是太髒了,所以沒拍內部,免得嚇到大家!
下圖為POWER的照片:
下圖為換下來的電容照片,還是有大大們指出怕熱的日系電容,
因為客戶的機殼散熱真的很差,又加上P4的CPU真的熱,所以還是爆了,
上面的三顆是主板的,下面的三顆是POWER的!
因為小弟手邊剛好沒有2200uF的電容, 之前聽小弟公司工廠的維修同事說,
換大一點容量的沒關係,不要差太多就好了,只是充放電時間慢一點!所以索就將2200uF10V的換成3300uF10V的電容,
不曉得這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這部份還請各位大大多指點指點!
目前熱機近一天,都還未有什麼情況!所以看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就又撿到軟的來練經驗了!

网友A:
過幾天還回來找你~~~記得要說一下~~讓我們知道~並不是電容引起的問題~~~~~

楼主:
S大,如果過幾天又回來找我的話,會是什麼問題呢?
可能會有什麼狀況?
不是電容引起的?那會是什麼呢?讓我真的有點怕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過幾天還回來找你~~~記得要說一下~~讓我們知道~並不是電容引起的問題~~~~~

突然發現板子越看越眼熟....這不就是之前看完雷大的帖後換電容的那張板子嗎

我是換這5顆....都是3300uf的

現在還丟在旁邊納涼,不知道穩不穩定,shunxing大是說POWER SUPPLY要換掉?

楼主:
我這塊主板是沒有5顆全壞,只有三顆而已,
而且客人也不太想付太多錢,只想省著用,
所以就只換壞掉的三顆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發現板子越看越眼熟....這不就是之前看完雷大的帖後換電容的那張板子嗎

我是換這5顆....都是3300uf的

現在還丟在旁邊納涼,不知道穩不穩定,shunxing大是說POWER SUPPLY要換掉? ...

ㄎㄎ~~~~你也發現~~他沒把電源拆開來看阿~~~~~
主機板~~爆電容~~2~3顆還不至於打資料打到一半當機...
要是玩遊戲還有可能...且~~~會當機並不代表硬體有問題~~~~
軟體也會當阿~~~中毒太深的話就會狂當..尤其是有再使用即時通的.....

楼主:
嗯!剛才拿電腦去還客戶,發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一般我們開機按一下開關後,電源就會馬上啟動,
但是到客戶端卻按一下後,一點反應也沒有,再按一下還是沒反應,
不過試著按住大約一秒鐘後,咦,開機了!(在家裡測試及燒機時,不會這樣)
不曉得這是因為我把POWER的電容換成容值較大的關係,
就像我同事講的,充放電時間會比較久!
麻煩大大們幫我解感一下!感謝!

网友:
power沒有換,那麼應該不久一定會回來,機殼牌的,電容已經爆一拖拉庫了。
日系的可以爆成那樣,電源不穩是元兇。

按了開關將近一秒才開..........還是power啊!與您換的容量大小沒有關係。

楼主:
就是按住電源的按鍵,一般都是按一下就過電了,
那台要按住按約一秒才過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ㄎㄎ~~~~你也發現~~他沒把電源拆開來看阿~~~~~
主機板~~爆電容~~2~3顆還不至於打資料打到一半當機...
要是玩遊戲還有可能...且~~~會當機並不代表硬體有問題~~~~
軟體也會當阿~~~中毒太深的話就會狂當..尤其是有再使 ...

嗯啊....shunxing大您誤會coreylin大了....他有拆開電源啦,說因為怕影響食慾就沒拍了,雖然說雷大很想看的!!

按壓一秒才過電的倒是沒遇過,開機電路那個應該PSON電壓拉下就觸發動作了,跟電容無關吧
拿另一條power sw線試看看? 雖然應該不太可能是那個微動開關的問題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剛收到一張ASUS P4M800 CPU旁邊的電容也長高了, 等我買到電容,就來開始練功,我就不相信遇不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