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 重低音破音

楼主(2010-08-22):
小弟我有顆喇叭的重低音破音 不知道是哪邊壞掉了...

這邊的前輩們可以給我個維修的方向嗎? 謝謝^^

网友:
不知是主動式或是被動式動低音?
破音是大小音量都會呢?還是大音量才會?

先檢視喇叭懸邊是否完好,如果破裂也會造成破音,
此外如果音圈因過熱膨脹,也會造成雜音,
重低音的音圈不同於一般喇叭,音圈衝程較一般喇叭長,
如果發出觸底的聲音,除了可能是懸邊破裂之外,也可能AMP 有直流輸出了。

网友:
可由外觀上來判斷。。。【1】喇叭邊緣的~海綿破裂!! 舉例:例如可能是45W的喇叭。。你的擴大機開到40W~雖然沒有到達廠商標示瓦數的上限。。。。但是喇叭劇烈上下震動~造成海綿破裂!!  如果小裂痕或小洞~有人用黑色的 silicone去補!!  大洞就要找一些【柔軟的東西來補】~如果在意外觀~不想補就要丟掉了。。ps:補過后。。有點像【丐幫弟子】【一袋弟子】。。。》《

【2】如果 有細細的金屬【跟頭髮一樣細】~貌似【漆包線拖地   的微小噪音】。。。那就是【裏面的漆包線燒掉了】沒有救了!!

网友A:
前天我把一年多前發生有雜音重低音拆下後方的控制面板,發現原兇了,原來是二顆10000uF的電容壞了,100元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我把一年多前發生有雜音重低音拆下後方的控制面板,發現原兇了,原來是二顆10000uF的電容壞了,100元搞定。

電源瀘波電容故障會造成整流後供電品質不良,信號放大後波峰會被切削,造成嚴重失真,聽起來就像是喇叭破了的聲音。
恭喜您修復了,而且花費不多!

网友:
1#開帖
4#完修

网友:
雄大!那是不同的兩位啦!

网友:
喇叭單體壞了話,光華商場那邊好像有維修的地方!

网友(2011-04-20):
不知道哪邊出問題n_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