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M200鍵盤打字不正常

楼主(2010-08-22):
最近有一台東芝M200 他的鍵盤有某幾個鍵按下時出口亂碼
也有更換其他鍵盤情況一樣
可以從那裡入手

网友:
東芝偶是不熟啦
不過有的筆電會一鍵數用
注意看有沒有藍色Fn鍵
Fn鍵再加藍色Numlk鍵
也許會變正常
知識來源:因為這兩個鍵,曾經生氣過一陣子......

网友:
bios 可以設定~~~去找說明書看看~~~~

网友:
是进水的机器吗,故障没有说得很清楚

楼主:
不是按了fn鍵
是一部有問題但不是進水的機

网友:
有板子照片嗎?
南橋問題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