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壓機比較不知道各位大大有無好教學文

楼主(2010-08-22):
最近想去買一台空壓機來用
上網收詢看了一堆發現好幾個小疑點
小弟想買來改機車順便吹灰塵用
去逛了一下賣空壓機的店才發現真亂阿
第一類型
台灣製照
第二類型
大陸零件台灣組裝
第三類型
整台大陸製照
搞不太董這個要怎樣選
還有馬力跟桶子大小還有聲音
小弟想買來拆裝機車為主其他算輔助
請教各位大大要怎樣選
還有要怎樣才能讓空壓機"安靜點"
有賣場說"安靜型的空壓機"2HP 7000元對小弟來說還真是貴阿

网友:
看使用量,如果用量多,桶子選大一點的就是了,再多的話選兩缸的,但價格就更貴了。
噪音是很惱人的,所以一般都會把它放在角落,再拉管子出來用,記得用一段時日後要放水,並保持潤滑油量,這樣可以為您愉快地工作。
自已有一台1.5hp用了十幾年了,用來做裝潢,保養電腦或少量的噴漆夠用了。

网友A:
以前在當學徒的時候用車行的機器打螺絲螺母都沒問題
後來出來後自己去買了一台三馬的空壓機,才發現馬力還不足以打下速可達後輪大軸的軸心螺母n_143|
而其他部分都還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當學徒的時候用車行的機器打螺絲螺母都沒問題
後來出來後自己去買了一台三馬的空壓機,才發現馬力還不足以打下速可達後輪大軸的軸心螺母n_143|
而其他部分都還ok ...

不會吧.3馬還打不下來。。。。。。
嗯,最近有人要送我一台十年沒發動的偉士牌125。
不知道怎麼整理喔。。。。正在頭大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馬的還不夠力?mike-ang大,壓力打出來是多少呢?
與馬力無關吧!最重要的是那個空壓的壓力,我家小台的就能輕鬆拆了(1/2馬)。

网友:
回复 网友D:

錶上最大壓力是 150psi
100psi 後面都是紅色
70~80psi 停止泵風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二行程引擎沒縮死,有壓縮的話,應當不難整理到可發動
變速箱就有些技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壓力稍微小一些,我家那台打起來,將近7kg / cm[sup]3[/sup]。
換算起來,差不多在85~90 psi之間。

那應該也不至於太差啊!螺帽好不好拆與氣動起子磅數有關喔!

對了!我家那台,馬力我好像看錯了!明天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行程引擎沒縮死,有壓縮的話,應當不難整理到可發動
變速箱就有些技術了

引擎可以"踩"下去。
應該是沒縮死。

外找一堆機車行,都說不會整理這種車了。

找來有在玩這個車的朋友,他說可能要清油箱、化油器。。。。。真的是有聽沒有懂。
機車只是用來騎,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拆它。
遇到這台,真頭大。。。。。
更頭大的是對方居然跟我說他的KEY不見了。

楼主:
小弟以前在機車行當學徒時也有學過
打不打的起來後輪在於"氣動板手"他的鈕力值越大越好1500元的都有550鈕力
還有分單垂雙垂要是還不行買6分的氣動板手汽車修理都用這個
要是買一之600的一定打不起來
我老闆之前是買大約3000的很好打只是他的空壓機邀受大台
還是皮帶很吵在家中不能用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擎可以"踩"下去。
應該是沒縮死。

外找一堆機車行,都說不會整理這種車了。

找來有在玩這個車的朋友,他說可能要清油箱、化油器。。。。。真的是有聽沒有懂。
機車只是用來騎,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拆它。
遇到這台,真頭 ...

清油箱很簡單清化油器也很簡單
油箱就先找油管把廢油漏出來再用洗引擎那支槍噴一下就好了
化油器要是自己的分解慢慢清理
要是客人的化油器清潔計噴一下就好
老闆都是這麼教的
離題了各位大大還沒推薦空壓機= ="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空壓機就拿來打釘跟清電腦用而已。
其實,它好不好,應該是看你要做什麼。

還有你的"效率"要多高。
以我的1.5HP的,小小的筒子。打釘時還好。因為用的氣不太多。
可是如果拿來清主機板,沒噴兩下就會開始運作了。
這時候馬力大的可以很快就"充飽"。
馬力小的,就要等一下才能用。

假如以電學來解說的話。
馬力就是你輸入的電流。
那個筒子就像是電容。
那你的工作就是負載。

你的負載大於輸入,那你就要停下來等。
你的負載小於輸入,那你就可以持續工作。
而電容是讓你不必一直處於輸入狀態。因為輸入是要耗電的.

楼主:
小弟希望花個5000就能買個桶子大馬力強的空壓機
只是一堆真的不會選

网友:
說真的25L的桶子還ˊ是ˋ很小的,吹一下就又要打了,壓力通常都有壓力開關是可以設定的,一班都用到7公斤,往復式的車行都打到十公斤,啟動版手主要還是看扭力大小啦不是看空壓機啦,小台的就買PUMA的吧,我覺得還OK啦,騎十修機車小台的也很足夠啦只是要吹灰塵時很快就沒風壓了
因為桶子小,看來板上也是有人玩機車的,~~

逃兵大你的重點真的會是油箱跟化油器,因為油箱生鏽油管路會被油泥阻塞,其他的應該還好啦~~阿對了變速箱的部分ˋ沒壞的話應該也還好啦~~修偉世牌的店真的較少了,水上有一間以前專們做的現在是三陽,他之前也市川崎的代理商~~他有在整理啦~~如果你覺得路程OK的話~~

网友B:
不管買到大的還是小的,別玩這招就好了.用氣泵給肛門「打氣」 溫州男炸了同事腸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買到大的還是小的,別玩這招就好了.用氣泵給肛門「打氣」 溫州男炸了同事腸子

......真的給炸了....暈~~~

网友:
今天再仔細看了一下,真的是1 / 2馬。
氣體容量是30公升,還算不錯。

网友H:
我這台用了好幾年了~~~~
帶出門超方便的~~~不過一台不便宜~~~
當初買這台加配件快1萬......

网友:
天鵝牌的空壓機好用,不過要有荷包失血的心理準備。
空壓機馬力主要在於打氣及回復設定壓力的速度(相同氣缸數下),若是氣用的兇就要選儲氣桶大以及馬力較大的機種。
另外風管管徑也是關鍵,管徑小的接大出氣量的裝置(例如氣動扳手)會因為出氣量及壓力不足,導致裝置無法正常出力,所以要接大型氣動工具的,風管管徑最好粗且短。
氣動扳手需要大出力的可以考慮雙錘機種,若是每天靠氣動扳手吃飯的,IR或是Snap-on就衝下去吧~

空壓機別忘記搭配一個油水分離器,可以減少壓縮空氣帶油氣及水氣的問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會吧.3馬還打不下來。。。。。。
嗯,最近有人要送我一台十年沒發動的偉士牌125。
不知道怎麼整理喔。。。。正在頭大中。

偉士牌.........搞不定的話送我吧n_076|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各位大大這幾款跟sunco這牌子有沒有人有聽過
3HP 24L 3850元沒有調壓有調壓42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5800222
2HP 24L 33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5800222
3HP 24L 430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u=chia_hao@kimo.com
2.5HP 25L 4500元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9285540
s大推薦的天鵝那個爆預算了
所以想請各位大大幫小弟看一下上面幾款還是推薦5000元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偉士牌.........搞不定的話送我吧n_076|

說句老實話不知道會不會被扁
就是你找老一代的飆車族50~60年代的
反而比機車行還要會弄偉士牌= ="
我問過自己的叔叔他說阿那個簡單還要車椅墊!@##$%^&*一堆東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一下各位大大這幾款跟sunco這牌子有沒有人有聽過
3HP 24L 3850元沒有調壓有調壓42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5800222
2HP 24L 33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5 ...

看了上面寫的.....2.5HP 3HP.....
怎麼都沒寫電流???我沒記錯的話~~~馬力越大耗電流越大阿....
我的1.5HP耗電流舊快接近12A了耶....
那3HP的不就.......24A........
而且~~~我怎麼看...轉速都依樣阿....
那各3千多轉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型的皮帶式...也沒那麼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上面寫的.....2.5HP 3HP.....
怎麼都沒寫電流???我沒記錯的話~~~馬力越大耗電流越大阿....
我的1.5HP耗電流舊快接近12A了耶....
那3HP的不就.......24A........
而且~~~我怎麼看...轉速都依樣阿....
那各3千多 ...

這就是小弟看不懂的地方所以才發來研究看看
S大你那台高雄要7700元空機= ='不然挺心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這台用了好幾年了~~~~
帶出門超方便的~~~不過一台不便宜~~~
當初買這台加配件快1萬......

無油式空壓機是高級品耶,一般直結式空壓機,現在很多都是對岸產品,品質不穩,
天鵝牌是老牌子,最早是生產皮帶傳動的,很多老機車店用了數十年,都還在用,
馬力大應該對應汽缸大,出風量也大,就怕馬力大是虛的,只是馬達耗電大,結果
不是打半天風量不足,不然就是馬達溫度高到燙死人,一般用110V的話,盡量不要
超過2HP,不然牆壁上的插座會受不了,除非你從電源拉線,小型汽缸快速空壓機,
只能做裝潢打釘槍臨時用,要好用氣桶還是要夠大。

网友:
一馬力等於746W,利用VIP法則,算一下就知道電流多少囉!

主要還是要桶子的容量,氣體壓力可以調整,就不用太在意。
如果會一些黑手的技術,不滿意,其實可以自己改。

2馬力其實就蠻好用囉!

楼主:
小弟有個很蠢的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買一台便宜的2hp的在買個20L的桶子
這樣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有朋友跟我說這個也不錯超安靜只是打氣很慢
如果配個20L的桶子會比較好用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6675955

网友J:
配桶子的確可增加氣容量,且桶子還可以帶出去應急,缺點是較占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J:
配桶子的確可增加氣容量,且桶子還可以帶出去應急,缺點是較占空間。

發現狼大
狼大的空壓機怎麼沒貼出來
小弟考慮一下為一小問題桶子價差很大為何會這樣
20L最便宜1300元貴點的1700在好點的2500差別在哪
純鋼鐵手工打照??

网友:
回复 网友K:

與桶子的材質、耐壓力有很大關係,尤其材質更是重要,除卻材料成本之外,在製造桶子的時候,材質是影響焊接難度的關鍵,故此會有懸殊的價差。

网友:
自己用的是阿撒布魯牌的(2XXX元那種),就不敢貼啦~
桶子材質與作工決定價格,也相對決定耐用性。

楼主:
今天跑去看空壓機老闆說有一台3HP 30L雙缸要賣3000算OK嗎?
比普通的空壓機吵老闆說中古的都是這樣
不隻道是否正確可以教導一下空壓機要怎樣才知道他的狀況好不好

网友:
空壓機會吵,主要是那個汽缸,吸進氣體進行貯存,ㄆㄡ ㄆㄡ ㄆㄡ 的一直叫,挺大聲的。
要羊兒跑,又要羊兒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注意看一下空壓機的氣體桶,有無很明顯的生鏽痕跡,有鏽斑,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這些都有可能造成日後漏氣的問題。
看看打氣的速度,從把氣完全漏光,開始打氣,直到停止,看要多少時間,是否能接受(效率問題)。
要求當場試機,看看情形如何,再決定要不要買。

网友(2012-04-06):
各位先進前輩,請問空壓機出氣口的「氣管接頭」一般都是接5*8mm氣管嗎?
小弟看公司內的兩台空壓機都是如此,因此想確認這是不是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