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電視影像會往下折

楼主(2010-08-22):
握有一台聲寶TVB-29A1傳統電視機螢幕會往下折下來,那是要換哪一個元件請問一下各位大大~~~

网友:
看看有沒有電容漏電漏液  小棵的

网友:
垂直反折, VR旋轉看看 ,及樓上大大說的, 電解電容換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上半部反折,可能是垂直IC第三支腳的100U/35V電容不良,換看看

网友:
垂直高度及直線性VR調整看看,垂直IC掛了,也會有此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