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OKO DPS-150A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22):
先來看看主角
好髒…
這台是屬於傳統變壓器式的~
不是電子交換式的~
一般這機子都接無線電車機多~
或汽車音響及車上10A以內的設備~

這台損壞的原因是開機後~
電壓慢慢的從2V往上升到6V
後來浮動在6~8V且不可調~

拔電後~摸側邊…變壓器很燙~
上電不到2分鐘喔~

研判為輸出的晶體放大極損壞
因為電壓比較IC如果損壞了~
那開機後是不過電的~
因為不驅動保護繼電器~就沒輸出了~

先來拆機吧~
二極體的部份量過~都沒短路問題~
有短路保險絲應該就燒了~

噗~那來的螺帽~裡面沒這東西呀~
再來要記錄一下線的位置
不然…有大頭症的射手座…
解焊完要接那裡都不知道了…

直接拆到功率晶體~
此機使用的是2SD1047
三顆串聯工作~
三顆都拆下來量

咦~這顆怪怪的喔~
很明顯~這顆BE腳短路了~
顧拍照…我都忘了我開1Ω
想說數值怎麼怪怪的…

另外兩顆也量一下
好的~BE腳沒短路~

焊上新的2SD1047

先來下班~明天帶”7”辣來檢查電容

(這下班有小插曲~請看後記)

(咻咻…第二天)

“7”辣來了…
我的新玩具UT-71E

檢查一下電容
拍謝~少拍了一顆~共有三顆

這有點誤差~順便換掉好了~
反正都拆下來了~
再來內部清一清…

上電來試機一下
再來~線圈測輕負載約3A(忘記拍)

換上個重負載約8A
看一下壓降
用不要的起子頂著~因為上電會跳火花
撐個一分鐘…線發燙了…
因為線才16AWG~電流不夠撐…
但功率晶體的散熱片微溫而已溜…

重負載是拆機後~接頭損壞的變壓器
一次串2顆~

做外觀保養
由於客人不看電流~所以電流表就不修了

========後記========
哇…又撿到軟的了~呵呵
修這台的第一天~剛好卡到快下班了
所以急急忙忙的弄到一個程度
剛好又尿急…就這麼跑去尿尿…
尿完後…哇就送ㄟ啦!!
當要洗手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手…黑到一個誇張
X!!!變”烏骨雞”了…呵呵

2SD1047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D1047.pdf

网友:
又在施工???話說~~~~你不是要來找我~~~~~

网友:
跑來偷看.~~結果修好了.恭喜阿.大電流電供耶

楼主:
哈哈~順興大~我大約8點過去~要去會先打電話給你~

网友:
好像還沒貼好勒..............
又是一篇精彩的實例。

楼主:
歐買尬~我照片有重排說~
我應該是忘了按編輯帖子~就把電腦關機了
這下摳歸了~

网友:
這樣的編排好奇大真的苦瓜了~~
話說回來測試電流我要如何選擇線圈呢?
感覺測電流好像很好玩~~

楼主:
man大~一般來說~使用直流電都不會用到大電流~
會用線圈來測是因為剛好有拆機壞接頭的變壓器拿來用~
因為之前幫公家機關改30W的LED投射燈~
這變壓器是用在原24V 100W的鹵素燈泡上的~

因為這種電源都是用在瞬間電流輸出的機子上~
所以才有需要用較大的負載試機子~

像無線電車機TX時有25W 35W跟50W的機子
電壓在13.8V~的話就2~4A了~

如果是座台機的話功率更大有100~200W的~7~14A
所以才需要測恆定電流再比對晶體的溫度有沒有升很快~

网友A:
侯喔~
交了新七辣n_021|

楼主:
糟糕...被雷大發現了...
但是這個新的七辣普通好用...沒想像中的強~
也沒辦法測HFE值~囧

當初沒看清楚規格就敗下去了~不然UT-61E就很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侯喔~
交了新七辣n_021|

我想說奇怪....昨天他來我家的時候...後面多了一個人...
想說~~你又沒看過怎麼會知道???

楼主:
呵呵~溫七辣超黏~愛跟來跟去的~
不過這樣也好~讓她見見世面~順便看一下高手~
我們回程的路上~

七辣說:哇~他那邊好多東西喔~你以後家裡的東西會不會那麼誇張
我說:還好吧~妳看到的應該都只是常用到的東西~不常用到的應該還一堆
七辣說:可是你的也很誇張~那有人把東西都倒在同個盒子裡
(所謂的聯合國~有各種晶體~電容~二極體~電阻有的沒的一堆)
我說: (無言)

呵呵...

网友(2010-11-16):
恭喜~修復成功.
也謝謝您 提出 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