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55FX零件詢問

楼主(2010-08-23):
手上有一片壞掉的主機板,型號GA-8S655FX無法開機(南橋燙手),經量測為記憶體下方有一mos故障(上行只寫著512右邊ON商標 下行3150)不確定型號,不知可用何型號代替(目前手邊有9916H、85T03H、40N03H、04N03LA、APM2054N、3055L),請教可用何型號替代

网友:
主板一般用N沟道的比较多,可以用3055l试下

网友:
除了 85T03H 不太適合其餘都可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