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CD70-FA 亮點問題

楼主(2010-08-23):
小弟 把上一台液晶螢幕拿出來! 因為之前修好一台! 有點小成就感! 想說在看看以前無法修復的東西
發現在這台螢幕是亮線問題(只有亮線! 其餘正常!)
小弟有爬文過! 已經將排線清乾淨了,無效!!!   可能是面板問題! 但是為了再次確認,所以上來PO文,請大大們分享經驗

▲小弟發現震盪晶體外表黑黑的! 難道這個和亮線有關?

网友:
如果亮線位置是固定的,則面板問題較大。

楼主:
恩! 固定位置! 看起來 應該可能是壞面板了! 最近一直受郎大幫忙! 感謝大大!

网友A:
看過其他論壇...這種要特殊工具燙軟排線
不過成功率不高...修好可能再復發
買工具的錢不如去回收場賭運氣買個面板來換比較便宜

网友:
面板故障機會大...

网友B:
在圖片右邊軟排的地方好像怪怪的
請問這是維修過的回來的螢幕嗎
那條軟排線應該在下面的棕色下面吧
之前有拆過這台~但我有點忘記了!!
大大可以試看看把軟排拔掉重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圖片右邊軟排的地方好像怪怪的
請問這是維修過的回來的螢幕嗎
那條軟排線應該在下面的棕色下面吧
之前有拆過這台~但我有點忘記了!!
大大可以試看看把軟排拔掉重接看看 ...

那個確實是在上面沒錯,最近剛拆一台白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圖片右邊軟排的地方好像怪怪的
請問這是維修過的回來的螢幕嗎
那條軟排線應該在下面的棕色下面吧
之前有拆過這台~但我有點忘記了!!
大大可以試看看把軟排拔掉重接看看 ...

那個棕色東西是扣具! 小弟第一次拆也以為在裡面! 不過的確為樓上大大說的! 我那個排線接法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其他論壇...這種要特殊工具燙軟排線
不過成功率不高...修好可能再復發
買工具的錢不如去回收場賭運氣買個面板來換比較便宜

大大您好! 我蠻好奇這個修復方式和工具的長相! 請問一下哪裡有此教學或是相關資訊?

网友:
面板亮線,大概沒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確實是在上面沒錯,最近剛拆一台白屏的.....

那請問y大
白屏的有修好嗎?
我那一台就是用一段時間就會變成白屏
要再重開或是讓他休息一陣子再開就好了
但是好了的時間不一定
有時候可以用一整天
有時候十分鐘就會再出現了

网友:
如是松下面板版本,則好發面板DC-DC電路異常,導致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請問y大
白屏的有修好嗎?
我那一台就是用一段時間就會變成白屏
要再重開或是讓他休息一陣子再開就好了
但是好了的時間不一定
有時候可以用一整天
有時候十分鐘就會再出現了 ...

不好意思嘿!,我並沒有把他修好,功力不足,
站內也有人是這個問題,好像是通病,
找個時間再po上來問大家

网友:
應該是面板問題.

网友D:
把材料收起來當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材料收起來當備料.

小弟可以較請教大大一下!
假如A螢幕 電源版異常  可以直接拿B螢幕的去用??

网友E:
只要確認電氣特性及功能相同,一般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確認電氣特性及功能相同,一般是可以用。

恩! 如果用電錶良測電壓是一樣的,那應該可以互換測試?
感謝大大最近一直幫忙小弟...

网友:
我有一台相同機型的 !!  DC-DC 故障 !!

這台的電路跟 acer AL503P  是一樣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蠻好奇這個修復方式和工具的長相! 請問一下哪裡有此教學或是相關資訊?

工具的長相 不貴.約200元˙只要修一台成功.就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