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轟天雷畫面泛黃、畫面模糊

楼主(2010-08-23):
這台電視是1996年出廠=_=|||(跟我同年)
也是台老電視了
現在這台電視畫面顏色會變黃、畫面也沒有很清晰(字都不清楚)
我媽又不讓我拆開
就先來問問吧!!

网友:
應是crt尾板上rgb驅動電晶體脫焊 ,和管座漏電.如果您自己動手補焊順便把垂直驅動電容更新材料費用不超過100元,再轉眼又是10年就是骨董級的.

楼主:
管座漏電?
要怎麼解決?

网友:
通常都是換一個新的燈座,

一個不會很貴,換好後還會模糊的話,調高壓變壓器上面那顆VR,

讓聚焦好一點,如果都沒用的話,就要換高壓變壓器了

調的時候不要徒手,要小心漏電,會出事的!

网友:
傳統電視給專業的修吧,被高壓電到不是鬧著玩的!!

楼主:
我媽一直阻撓我
怕我一用電視就不能看=_=|||
但這樣子她怎麼看得下去(我爸也看得下去=_=)

网友:
把論壇舊文找出參考, 要動手實際行動電視修理並不難 .

网友:
如果模糊會漸漸變好的話,換燈座還有機會好,

都不換的話會越來越嚴重,

換的時候有些電容還有電,記得放電,

但模糊都沒改善,要有換高壓變壓器的打算了!

所以也就先別拆開電視了...

楼主:
以在這裡和知識+找到的答案
應該是高壓器的問題

网友:
老一輩的想省錢阿....都不怕把眼睛看壞........
這電視也差不多該大整修了...使用年限也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們的眼睛在小的時候就看壞了
還是換一台最快,但是沒錢~_~

网友:
會不會是缺藍色?CRT基板藍色迴路補焊看看,模糊問題先更換CRT燈座看看,如果沒改善的話,,你可以試著冷機的時候調整聚焦到最清處的狀態,熱機一個鐘頭,看看是否會不會模糊,如果會模糊可以肯定是FBT的聚焦VR老化,建議還是更換一個FBT,很便宜的,好像四五百銀兩而已吧

楼主:
我現在才發現
看久了會變清楚=_=|||

网友:
那先換映像管燈座試試看吧,這個機種的FBT壽命也快差不多了,

网友(2011-11-19):
請問高壓變壓器是不是=FBT? 是不是有兩個調整旋鈕, 一個和模糊度有關, 另一個旋鈕和明暗度有關? 我試著轉至最清楚, 但效果無法像新買時那麼好. 另外, 如何才算是接地? 我將高壓線接到地板上用東西壓著,這樣算接地嗎?

网友:
請問 , 高壓變壓器哪裡買呢?

网友(2012-02-04):
應該是crt管座潮濕生銅綠氧化,換crt管座就ok了,一個幾十塊,就完工。
至於缺變黃色,是三原色(紅、黃、藍)缺藍色,把藍色vr重新補焊過,應該ok

网友:
高壓變壓器是FBT... 文星

网友:
建議樓主把開機後的畫面放上來會讓大家更好想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