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數位相機製作大水塘電池座

楼主(2010-08-23):
小弟本人我,平時愛亂搞,美其名為愛DIY,身邊銀兩扣除生活費,常常捉襟見肘,
偏偏喜歡為所見即所得留下紀錄,捨不得買高級相機,又不愛口袋型娘氣,只擁有
所謂類單型相機,可是類單型大多是三號電池,為了環保不用一次電池,買充電式
電池,又常常在拍攝中罷工,(尤其目前DC已經有很不錯的DV功能,拍攝中能變焦)
,數次在錄影中變焦,給我顯示電力不足關機,讓我頭痛不已,於是在我的廢料堆
找出東西來拼湊,於是完成了如下的東西:
FUJI S5700相機
外電源輸入電壓:DC 5V  材料18650 3P2S  加7805一個
前面
背面
最近又從家人接收一台CANON SX10IS,於是乎也替它製作一個
外電源輸入電壓:DC 7.4V
材料18650 3P2S ,這個不用調電壓
前面
背面
在這邊貼出來分享,大概不會被嘲笑,在某勸敗論壇光提出這種構想,就被
口水打敗了,因為找不到好的盒子當外殼,所以盒子我是用鋁門框架去改裝
,開關是power 110V-220V變換開關,取其半隱藏,不會誤動,只有DC插頭要
拿相機去電子材料行合一下,相機與電池座結合部分,則利用損壞的三腳架
雲台,並裝上充電輸入插座,再用一個雙色LED作輸出和充電時的指示,輸出
綠燈,充電紅燈。
基本上只花時間和腦筋,沒花什麼錢,18650是找的點焊品,價格親切一個50元
以內。
現在的DC功能上其實都很強,只是電源無法滿足,一台DC隨時拍照、錄影順
手得很,一張4G 卡就可以拍一堆照片加短片,我自己的習慣,拍照不超過四
百萬畫素,除了特殊要求才用高畫素拍,錄影則採用640*480 DVD畫質,反正
生活記錄上都很好用,自從我使用自己做的電池座以後,不再帶備分電池,
握持方面也更穩,沒碰過電池容量不足,反正自己高興就好,不用介意那些
豪華裝備客的眼光。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想改機。。就是不會改!!
而且我也 沒錢買【類單型相機】。。。看到一台中古的 canon PowerShotS3 IS 繁體中文 【12倍高變焦鏡頭】【4500元】。。就是電池太耗電的因素。。而沒敗下去!!

===================================
ps:一般單眼相機與【類單型相機】。。。都是用 4個3號電池+充電器  用勁量充電電池差不多要 1000元!!差不度 2~3年。。就要買新電池!! ps:比較老的機型用CF卡。。更是耗電!!不過 canon S3 IS
已是SD卡了^-^

网友:
剛才查的資料。。。
【1】 【18650型鋰電】
電子產品中比較常用的鋰電池,常在【筆記本電腦的電池】中作為電芯使用。      其型號的定義法則為:如18650型,即指電池的直徑為18mm,【長度為65mm】,【圓柱體型】的電池。鋰是一種金屬元素,為什麼我們要把他叫鋰電池呢?因為它的正極是以“鈷酸鋰”為正極材料的電池,當然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的電池,有磷酸鐵鋰,錳酸鋰等為正極材料的電池。      單節標稱電壓一般為:【3.7V】      充電電壓一般為:4.20V      最小放電終止電壓一般為: 2.75V      最大充電終止電壓:4.20V      直徑:18±0.2mm      高度:65±2.0mm     【 容量:1000mAh以上】      目前全球生產此型號鋰電池最大的廠商有日本的三洋(已被松下收購)、松下、三星、索尼等,索尼公司就曾為臭名昭著的筆記本電池爆炸事件而大傷腦筋過。

【2】剛才看到查的資料~網友的對答。。
【A網友】2颗18650的鋰電池電芯~串联后电压是7.4V啊。
用7805使8.4V的电压变成了5V !!

【B】效率是不是低了点?这可是锂电池
【C】建議買個【升压转换模块】
【A網友】找了一個升压模块,据说效率可以達到85-90%,已经付款了,買回来后试试看

网友:
是一個增加續航力的不錯構想,不過鋰電使用時為了安全,建議盡可能搭配過放及短路保護板,增加壽命及安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雖然鋰電充滿電是4.2V,但是很快會降至工作電壓3.7V,所以串接用7.4V計算就可以。
7805將7.4V降至5.0V,不會損耗發熱多少,而且鋰電隨著輸出而降壓後,7805也跟著
降壓至相機停止工作,這時相機顯示電量不足,該充電了。
一般使用四顆鎳氫電池,1.2*4=4.8V ,常常讓相機誤判電量不足,相信一定有朋友傷過
腦筋,而且4.8V*2500mA=12W ,我用六個18650,就算一個只有2000mAh,
3.7V*6*2000mA=44.4W,近四倍的功率,加上鋰電充電快,低自放,很好用。
一般販賣的電池把手,也是要使用三號電池,我設計的隨時可以回家充電。

网友:
給大大掌聲鼓勵
粗工前些時候發了個黑坦克的帖http://bbs.pigoo.com/thread-22495-1-1.html
S5700好像與S7000同期!
下面是用粗工的s7000拍出來的http://bbs.pigoo.com/thread-22496-1-1.html
類單眼的水準,以業餘玩家來說不錯了!
全程auto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粗工大,你的S7000比我的S5700高級,S7000屬於炮筒級,有伸縮光學鏡,
倍率大,S5700只是將鏡頭躲起來沒看到伸縮的口袋機,我剛接收的canon
SX10IS 才和你的S7000同一級,一個鏡頭進進出出的,不過原廠有配蓮花罩
,我的S5700是另購遮光罩。
看了你的作品,佩服取鏡主題明顯,執機超穩,不過拍月娘應該有用三腳架吧
,我都是胡亂拍。

网友:
如果看變型金鋼有所感觸
可以把大水塘電池座加三個活動旋鈕
變成

雲台

下面伸出三隻腳
變成…

腳架

网友:
再來支持一下。。。
現在拍照片都是免錢的。。因為照片直接可以看。。。所以【1】不用像【傳統】底片那樣。。。一定要送到沖洗店。。。要花上450~500元【沖洗相片的錢】。。。

【2】剩下~花錢比較兇的就是【鋰電池的錢】了。。能夠自己動手做電池盒。。【用類單眼相機拍照】應該就是很享受+不花錢的最佳休閒活動了^-^

网友:
相機與電池座結合部分,則利用損壞的三腳架
雲台,並裝上充電輸入插座,再用一個雙色LED作輸出和充電時的指示,輸出綠燈,充電紅燈。

如果能再加一條延長線【5~7尺】《--》一頭是【充電輸入公插】~另一頭【是母座】。。。把【相機與電池的距離加大 5尺】。。.拍照的時候就可以把電池放到 相機包包或比較大的背包裏面。。。使肩膀來承受【電池的重量】!!這樣人到戶外或陽明山或大學校園拍照。。拍2~4個小時。。也不會累^-^

ps:把電池藏在背包裏面。。出門拍照比較方便!! 不過要小心。。。人多的時候。。。不要碰到電源線。。否則相機摔倒地上就麻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DIY就是可以自己天馬行空,各種創意都可以嘗試,
缺點就是每個成品都是天下唯一,組裝過程拆拆裝裝
、切切鋸鋸、補補焊焊,頭髮要白好多根。

网友:
外出要【製作大水塘的相機電池座】。。。因為2.5寸的LCD很耗電+最耗電!!
一個筆電電池~可使 【14寸的筆電螢幕】用1小時。。。。如此換算《--》一個新的筆電電池~應該可以使 2.5寸的LCD用【14/2.5==5.6個小時】^-^再怎麼差 應該也可以用3個小時【等於3組 金頂電池的使用時間】。。

==============
對了剛才在奇摩拍賣發現。。
吃  8.4V鋰電池  的Nikon coolpix 8700
竟然也有 8.4V的變壓器【可以在室內使用】。。。相機沖洗店的單眼或類單眼相機。。應該也是用這種變壓器吧^-^

ps:【2004年出產的】Nikon coolpix 8700的電源
• Nikon EN-EL1锂电池
• 可选MB-E5700电池盒(6节AA电池)
• 或者2CR5锂电池
• 或者【EH-53直流电源】[這裡有變壓器照片]   http://www.fun-go.cn/product-787.html   《-->台灣奇摩拍賣~沒有人在賣。。咱覺得有點可惜》《

ps:如果能買到變壓器。。在 類單眼相機上裝個【像筆電 的直流電源插座】【也不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需要8.4V的話,只要用三串的鋰電(11.1V),再用LM317去降壓,也許7808降成8V
也可以推得動,我剛剛又再修改下面的電池組,使它成為7.4V和5V雙輸出,可惜兩
台相機輸入插座不同,所以要有兩條插頭線。
兩個雲台雖不同,但都可以夾得住,電池組可以共用了。

楼主(2011-07-01):
去年貼出來的水塘電池,用到現在,兩台相機都還頭好壯壯,無論
在家或外出拍照都如魚得水,一個字"爽",從不怕電池突然關機,
我也陸續修改外部零件,整台相機可以和我的三角架結合,又穩又
牢固。

楼主:
我本人風度翩翩,氣質高雅,唯一缺點手賤無比,從小無所不拆,
拆壞家裡太多東西了,直到現在,就算自己組裝出來的怪雞絲,隔
幾天看不順眼照拆,今天看CANON的電池組不太順眼,於是又拆開
來改,也剛好給它拍一下肚子裡什麼東西。
組裝好充電中,亮紅燈。
相機結合供電時,亮綠燈。
正面也一張,大家可以比較我先前貼的照片,相機比較在中間,沒偏
那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