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楼主(2010-08-23):
沒通電軸心轉的動培林沒異聲但通電軸心轉不動有翁翁翁聲(溫度保險絲好的)

沒通電軸心轉的動培林沒異聲但通電軸心轉不動有翁翁翁聲(溫度保險絲好的) ...

沒通電軸心轉的動培林沒異聲但通電軸心轉不動有翁翁翁聲(溫度保險絲好的) ...

用電錶量灰 紫電壓

用電錶量灰 紫電壓

用電錶量灰 紫電壓

用電錶量灰 白電壓

用電錶量灰 白電壓

用電錶量灰 白電壓

圖1怎會是3條線
圖3電壓是不是怪怪的 是有板子上的零件壞了嗎

网友:
請將第六張圖再拍清楚一點上傳,
有請順興老師幫您解說啦!

网友A:
啟動電容檢查看看,也許就是他

网友:
樓主您有上電後再試馬達線圈電壓嗎,症狀應該是2個線圈中1個沒過電缺轉矩

网友:
經驗是風扇馬達為雙速,機板繼電器下面有兩個TRAIC(疑似),請更換新風扇馬達。

网友:
通電後轉一下風扇馬達,
看會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若有可能就是他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檢查看看,也許就是他

小弟印象這種馬達沒有啟動電容,鐵心上繞的粗電線負責提供轉動磁矩

楼主:
馬達拆下來單獨測試
請問要怎樣接電源
是 灰 白線接電源
     灰 紫線接電源
還是灰一條  紫白一條接電源
因為是3條線沒接過有點怕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灰、白或灰、紫這兩種接法,接看看。
燒不壞的,小心不要被電到。

楼主:
怪怪??

  灰 白線接電源 不會動
     灰 紫線接電源不會動
但都有嗡嗡嗡聲 軸心很難轉的動
    是馬達壞了嗎?

网友:
先在兩邊軸心點些油看看

网友:
蔽極式電動機沒有啟動電容。
灰線是共線,接白線高速檔,接紫線是低速檔,可以先量測對灰線的阻抗,或是白線/紫線交換看看能不能轉。

网友:
應是自動對心的彈片脫位 ,分解後把銅軸套上油, 把脫離彈片重新卯好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  真的被你說中了分解軸心部份零件發現上下彈片鬆脫導致 軸心無法置中彈片重新用好就好了 謝謝

  也謝謝各位給的一些意見 謝謝

网友(2011-01-14):
受教了,以往都是直接買馬達更換,還不知有自動對心這檔事

网友:
感謝!我也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
以往軸心卡卡就換掉了XD
拆解清理上油還是會異音

网友:
這種馬達,若軸心的支撐是銅自潤型的軸承,用一段時間後
   因缺油而產生高溫,因而軸心不轉,若拆下要修時,要將
   內部的羊毛氈用針車油充份潤滑後,再裝回,大約可用一段時間
第二種其軸心用軸承固定(我修過四只有日x 牌,有用608zz的軸承)
,這種較好修, 更換軸承後即可使用
這種馬達另外故障的原因為溫度保險絲燒損,將線圈的膠帶拆下後用電錶的歐姆
檔測量是否斷路,若斷路更新可

网友(2011-03-05):
好厲害喔~~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