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變成p1.6

楼主(2010-08-23):
想請問一下朋有給我一張主機板,p4s533-mx  不開機  不加思索更換 p2.4(手邊只有這一顆)
原(c2.6)進BIOS卻只到1600n_119|  開機後變如圖 我要更新BIOS嗎?:on_136|

网友:
這張主機板 CPU 的支援一覽表..

http://support.asus.com.tw/cpusu ... 33-MX&product=1

在以上列表的右端都有個 "GO" 按鍵,按下去可可知道什麼樣的 BIOS 支持 CPU 的程度..

网友:
看一下BIOS的倍頻及外頻的設定部份,
之前的人可能有設定到什麼或是做超頻的動作,
如果找不到,建議先把BIOS的設定做清除!
再試看看!

网友:
應該是BIOS的CPU設定錯誤

回復原廠設定值試看看

网友:
你要看一下你的cpu的外頻.這顆應該是跑800的cpu吧.您這板子好像不能跑.我猜的喔~~

网友:
把記憶電池拔掉..幾秒後再裝回去看看..

网友:
怪哉!怎麼算,也算不出剛好的數值,可以配出2.4GHz、1.6GHz,除非外頻被調的很特殊。
用CPU-Z看看囉!

网友:
可以請樓主把手上那顆CPU上的SLXXX列出來嗎?

另回答7樓的問題:
200*12=2.4G
133*12=1.6G
所以裝錯CPU(拿FSB800的來裝)不無可能.

楼主:
啪謝啦n_109| !是本人耍寶, 真的是裝錯了這張板子太舊了n_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