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937a 的一個鉭質電容

楼主(2010-08-24):
今天在測量PI跟AD板電壓的時候 量到一半突然有爆炸聲 後來PI版就掛了><

我是把用數位電錶測量PI跟AD板相連的那塊L型狀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有錯?

檢查後發現高壓區後方有一顆鉭質電容好像掛掉了 三用電錶開毆母檔量 都沒反應

不知道這顆鉭質電容是多少的 它整顆變白色的 而且看不到任何數字跟標號...

它旁邊標示了C218-1 不過很奇怪 為什麼C216-1 那邊沒任何東西阿?

网友:
請再拍旁邊及另一面的一些相元件再來判斷,
那是貼片高壓電容,爆掉的可能是紅圈右邊那顆c216-1,旁邊的焊點看起來有過熱虛焊現象,要重補焊,
要貼圖請到新手區去回文十篇以上就可以貼圖了,
記得圖片要修成800*600。

借用Pala1977的圖 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134/20100528_40efaf5b029c3e106ef8kkaCprn5CzPA.jpg

网友:
我也沒愈過  鉭質電容  壞掉  幾乎都虛悍所以也沒拆下來 量過  嘻嘻

网友:
那顆只是一般的高壓積層電容,除非燒變色或是容值/阻抗異常(低)才算是故障。
會有明顯聲響的建議查詢一次側電路(交流進來的地方)

楼主:
沒聲音 只有火花... 我是拿電錶量第一張圖 電容右邊尖尖那個部份才這樣的><

网友:
背光高壓電路輸出端無法直接用一般電表測試,會有觸電危險外也會損壞電表及被測物的可能。

楼主:
謝謝狼大 上了一課 那我應該是量我圖2的 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的哪一塊阿><

网友:
框框內兩處對地阻值均為1.3M左右,C216-1並未上件.

网友:
先把焦點放在下半部,一次側整流後電壓(110VAC輸入會有155VDC左右)以及二次側5V、背光電路電源(空載應在18~20V,背光點亮在14~15V))是否有正常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