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傳 tm-733 無線電電路圖

楼主(2010-08-24):
test
pdf 可以帶入
圖片 卻無法帶入,出現 "無效的圖片文件"

Kenwood TM-733 Schematic.pdf

528.05 KB, 下載次數: 1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st
pdf 可以帶入
圖片 卻無法帶入,出現 "無效的圖片文件"

上傳圖片出現的錯誤訊息應是系統的 bug
圖片上傳請看版規,是限制在800X600 以下解析度.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先下載收藏了。

网友:
隨然已經很久沒接觸無線通訊設備了
遇到好東西,總要收藏起來備用先

建伍的這一台TM-733也算是台"發燒名機"

网友B:
我有一台732 不過被敲破車窗幹走了
還是很懷念那一段無線電時光. BV7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圖片出現的錯誤訊息應是系統的 bug
圖片上傳請看版規,是限制在800X600 以下解析度.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先下載收藏了。

有改為800*600 81.6K  就是出現錯誤訊息
我的瀏覽器是使用 kkm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732 不過被敲破車窗幹走了
還是很懷念那一段無線電時光. BV7CK

看到您的呼號真要尊稱您為前輩
我是再84年開放4等時考照
我的733是台版 線路跟日製好像都一樣
現在只有在聽高速公路路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改為800*600 81.6K  就是出現錯誤訊息
我的瀏覽器是使用 kkman

上傳附件時找到要上傳的文件出現錯誤訊息可以不理會,只要檔案位置有進來並符合可用擴展名的格式後
按發表回復就可順利送出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附件時找到要上傳的文件出現錯誤訊息可以不理會,只要檔案位置有進來並符合可用擴展名的格式後
按發表回復就可順利送出了,試試看。

小弟再來試試看
真的可以
圖片中警察帥哥真有型
左轉未在代轉區,又停在紅線上,不知他如何開人紅單?

网友:
不知道怎樣貼圖,可以先看看這篇喔!這應該不是論壇的bug,那是瀏覽器安全性問題,導致論壇程式,產生那樣的訊息。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23-1-1.html

上傳圖片之後,同樣都在編輯模式內,可以利用「插入」功能,將圖片或是檔案,加入到想要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