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高壓及燈管問題,請各位高手幫幫忙

楼主(2010-08-24):
請教各位高手大大一些問題
(1)高壓板上的燈管接口是一口等於一支燈管嗎??
(2)如果是四口接口可以單獨一口一口測試嗎??
(3)燈管接口的高壓電壓輸出要如何量測??
煩請各位高手大大幫忙回覆告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對一口等於一支燈管
(2)四口接口一次要接四口,沒有會發生過流保護的狀態,你要一支一支的側就要外接單口高壓版,跟12v的外接電源就可以一支一支的側
(3)燈管接口的高壓電壓啟動電壓有800-1200v,可能一般的電錶無法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對一口等於一支燈管
(2)四口接口一次要接四口,沒有會發生過流保護的狀態,你要一支一支的側就要外接單口高壓版,跟12v的外接電源就可以一支一支的側
(3)燈管接口的高壓電壓啟動電壓有800-1200v,可能一般的電錶無法量測 ...

感謝盧東佑高手大大的回覆
想再請教以下問題
1.四口接口一次要接四口,沒有會發生過流保護的狀態,你要一支一支的側就要外接單口高壓版,跟12v的外接電源就可以一支一支的側
(1)請問過電流保護動作的話,燈管應該就不會亮了,是嗎??
(2)請問12v的外接電源要幾A的電流才行??
2.燈管接口的高壓電壓啟動電壓有800-1200v,可能一般的電錶無法量測
(1)請問是AC還是DC??

网友C:
1.保護正常動作下燈管會亮一下後滅掉
2.四燈高壓板一般12V 3A就已足夠,不過有的高壓板是使用19V
3.高頻交流

网友D:
可以請你將打屁區重發的文章自砍刪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你將打屁區重發的文章自砍刪除嗎?

已自砍刪除,造成不便,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保護正常動作下燈管會亮一下後滅掉
2.四燈高壓板一般12V 3A就已足夠,不過有的高壓板是使用19V
3.高頻交流

感謝港都狼仔大大的回覆

网友:
狼大出手就知道有沒有,在狼大面前班門弄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