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S800-VM換上電容後CPU不過電

楼主(2010-08-24):
主機板P5S800-VM
因為有9科電容凸起來 可是主機板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想說 把電容換一換就把哪9科電容給換了

換完後 主機板 開機電原燈有亮 CPU風扇有轉

可是 CPU 都沒有 溫度

請問 哪我現在 該從哪下手

手上工具不多  所以 只會換換電容
第一次發文 不太會打字

1.請問電表要買哪一種199的應該有滿多種低吧
2.應該是說按開機鍵風扇有轉電源燈也有亮.可是沒畫面.CPU沒有溫度.要再按關機鍵關機按不關
3.電容有再換過新的還是一樣
該如何下手呢?? 請教一下

网友:
1.你更換電容是否正負腳是否有差錯,華碩板要小心
2.是否有更換原值680UF4V之電容
3.4口12V是否有插上
4.量一下電感有沒有電壓

楼主:
1.你更換電容是否正負腳是否有差錯,華碩板要小心
正負 沒差錯 這板子 都是反的
2.是否有更換原值680UF4V之電容
只有換1000-16V 5科 820-6.3V 4科
3.4口12V是否有插上

4.量一下電感有沒有電壓
沒有電表可以量
謝謝你

网友:
沒電表?????????
不開機嗎?
CPU上的風扇在轉
沒開機哪來溫度?
我想你的問題應該先買個電表(199就可買到)

网友A:
老兵釋疑

電容為彼動元件,凸了九顆還是可開機,很正常因它尚可儲電傋用,只是儲電功能折損太多,系統會很不穩定。
能凸了九顆電容已非短期所造成,長期電壓有問題,容易使二極體損壞!
1.你更換的電容有新品不良之狀況請去借電容錶測之便知。
2.你更換新電容後(不良品或換容值高過20%以上)導致電源管理晶片損壞。
3.檢查CPU附近的元件如.上下二極管、貼片電阻、電容、電感等。
主機板最容易壞的元件順序->電解電容->二極體或三極體->電阻->電源管理晶片(主板電源管理晶片、CPU電源管理晶片、記憶體電源管理晶片等)->晶震->貼片電容和排容->電感->IO晶片->南橋->北橋->CPU座虛焊->CPU等。
維修主機板請照順序檢測,事半功倍屢試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為彼動元件,凸了九顆還是可開機,很正常因它尚可儲電傋用,只是儲電功能折損太多,系統會很不穩定。
能凸了九顆電容已非短期所造成,長期電壓有問題,容易使二極體損壞!
1.你更換的電容有新品不良之狀況請去借電容錶測之便知 ...

我個人認為「凸了九顆」還滿嚴重的。
但換了九顆不知好壞沒有凸頂的電容以後,再慘也不會比「凸了九顆」的嚴重。
(在沒有電容表的情況下,可以做此合理判斷。)

就算沒有電容表,換過以後應該不會變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你更換新電容後(不良品或換容值高過20%以上)導致電源管理晶片損壞。
3.檢查CPU附近的元件如.上下二極管、貼片電阻、電容、電感等。
主機板最容易壞的元件順序->電解電容->二極體或三極體->電阻->電源管理晶片(主板電源管理晶片、CPU電源管理晶片、記憶體電源管理晶片等)->晶震->貼片電容和排容->電感->IO晶片->南橋->北橋->CPU座虛焊->CPU等。
維修主機板請照順序檢測,事半功倍屢試不爽!!! ...

滿好的建議,但對方連電表都沒有。

應該連入門都還沒有吧!如果真的沒辦法救回來,應該殺肉了。
(我猜的啦!華碩的板子有一些電容很難拆,有時候也不好焊。不小心跟旁邊的電路短路到,就不開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把bios的電池拆下,過個三分鐘再裝上,
再看是否可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功 都沒做好 拆換電容=找死
請基本功作好 免除報廢板子的機會
拆換電容請事先拆下記憶紐扣電池  放置3分鐘後 對各電容進行放電 後再做解焊 焊接動作
注意+-極性
記住 最重要的一點  請花錢買各電表  部要蛇麼基本工具都沒有 硬要自己更換
花小錢讓人更換  不是更好

网友:
就我所知,大廠的主機板,換電容都是免費,如果要自己diy,
請先找無關緊要的板子,冒險不會太大,

网友:
1000uf/16V的拔掉一顆看看
量過仿間普通電容值有些達13XXuf
以前待在電容廠的朋友有聊過...很多電容都[做高]打下來的能降級包裝賣
但是有些主機板有限流保護...過高會不開機
那5顆應該都是並聯的....拆一顆無妨

网友:
电容差距不小,最好还是按原值代换,耐压可以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教前輩如何判斷電阻故障

機板上最少五六十以上的貼片電阻如何找出來呢?不可能一顆一顆解焊量吧

网友:
有除錯卡嗎? 插上看看 Reset燈是否長亮

如果亮著 把ADP3180換掉就OK了!

我想施工沒有問題的話,大概是剛好壽命到了

网友:
回復 13# 的帖子 給電子新兵的建議:

真是好問題啊!易知難懂,知易行難喔!一片主機板上貼片電阻、電容、電感可以說是最多最小的元件,如何著手測試呢﹖
Ans.電阻的功用﹕降壓、分壓、限流、分流,其單位為歐姆。歐姆定律R=V/1.歐姆定律之定義﹕在三種電量(電壓、電流與電阻)中,量和總電壓成正比,但和總電阻成反比。測量元件,理論上是解焊測為準。但亦可不上電,量對地阻值若阻值太低為短路。何謂短路或斷路﹕短路為不該通而通;斷路為該通而不通。量測貼片電阻,老手可上電量測,根據歐姆定律R=V/1與受測電阻之阻值,判斷其好壞。新手強烈禁止使用此法,因經驗不足失敗率非常高。貼片電阻與普通常用色碼電阻不同,色碼電阻大部分有燒毀之跡象可尋,少部分外觀完整,經量測阻值已無限大,主機板用電阻,幾乎無燒毀之跡象,我也有遇過燒毀的情況但少之又少,若真有燒毀的狀況,其旁邊的元件必定也已燒毀。
給電子新兵的建議:
1.拿到一片主機板要維修前,先做防靜電處理,要穿塑膠類鞋子不可光著腳丫子接地,要掛綿質手套。再將電子頭號殺手灰塵清理乾淨。
2.精細目測,各元器件有燒毀、凸起、變色等。
3.將鋰電池把離主機板。
4.溫測,先找大元件、二極體三極體、電源管理晶片、IO、南橋、北橋等。
5.儀器量測。

网友:
請問你有把cr2032拆下嗎(可以回一下這個問題)

自己想一下

不會那麼剛好壞掉

還有一種

有東西沒裝好

楼主:
感謝大家
小的不才 換電容感覺還OK 因為DIY  有20~30片
該小心的我都會粉小心地去用
第一次遇到換完電容後不開機
這幾天會去買電表回來再試看看 要是再不行 就丟殺肉場了

回AWP68
請問你有把cr2032拆下嗎(可以回一下這個問題)
答:沒有
只有換電容1000-16V 5粒 820-6.3V 4粒
也有再去一次新的電容再換過一次還是一樣

回YOYOMAY
先把bios的電池拆下,過個三分鐘再裝上,再看是否可開機。
答:有試過了.

目前主機板.按電源開關.電源燈亮.電風扇會轉CPU也是.沒有B聲.電容合晶片都摸過都是溫溫的.就只有CPU是沒溫度冰冰的
.按關機.案不關.必須從電源供應器開關給他關掉

网友:
會不會是焊點與其他焊點短路。
或是空焊,主機板的焊點如果焊槍熱度不夠通常會形成空焊,另外零件接腳有時氧化嚴重也不太好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更換電容 最大禁忌  未拆紐扣電池進行焊接拆換作業   請切忌

网友:
回复 网友F:

與tony6605大同樣想法,先用除錯卡看一下。

不過可以肯定了,CPU無Vcore,檢查要產生Vcore前的上電條件........南橋。

网友(2010-10-21):
依我的經驗,這張板子更換電容時接腳有空焊情形,再仔細檢查把焊接腳再補焊應該可以排除。

网友:
先換 ASUS016 這棵 IC ,看有無 RESET.....!

网友:
更換電容的時候背板的防銲漆是否有脫落造成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