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無線教學機WMA-168B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24):
拍謝~又一篇軟軟的實例了…
這次主角是教學機…
高暉的WMA-168B

先拆機看一下內部
這台故障的原因是…
1.        音量+開關~開機後七七擦擦啵啵叫…
2.        發射器工威會斷訊有電斷問題
3.        發射器上跟直接音源輸入也有電斷問題
4.        發射器開關不好切~卡卡的
5.        這台不是美女老師的~是菜市場阿伯的~囧

先處理音量VR
拿跟吸管引流WD40
讓油流到VR的轉軸裡~
用引流的方式~可以必免噴到旁邊或過量
再溫柔的轉個7745次

再來處理個電池漏液
把氧化處刮掉…再上點WD40
好多粉…要帶口罩

換拆發射器換開關
左邊是廢板~右邊是人客的
這發射器有個通病
會壞的就VR~MIC座~開關
如果頻率有問題~很常發生在
電路板右下角的變容二極體破掉
一般都是摔到造成~改天有修到再補型號

換一下開關
後來發現9V的電池座接觸不良
順便換掉…

開機試試看…
左方燈號為RF接收亮燈
中間燈號為AF擴大UV
右方燈號為顯示電池電量紅燈為沒電

哇咧~小聲講話都OK~
喊大聲一點就會斷斷續續的~
量了一下大電容…壓降好大…

仔細看了一下…
這大陸人稱水塘先生長高了
(譯:音響的大容量濾波電容稱為水塘)

這應該是TDA2003太燙手了~
因為這水塘先生直接站在暖爐後方
難怪會長高~
這也表示阿伯很會喊喔…
修哩刷湯~修哩玻雷~修哩~修哩喔…

換上新的電容~
讓水塘先生躺著~才不會太靠近熱源

開機試了一下~哇咧…
電池試機還是一樣~會斷續
但110V的部份沒問題了~不會斷續

換電池供電端的電容
在右上角的地方~

這片板子好像有被處理過喔~
這焊接技術不是很好…

我喊…
跑去外面喊了…可以開到很大聲
再放個音樂…甲婚一下
完修…

=======後記=======
這台品質算不錯~會壞的地方不多
我有收過8年前的機子回來換電池的
也有5~6年前回來換電池座的
這台電容爆那麼多~倒是第一次看過
看來這阿伯很賣力喔~
加油加油…呵呵

一般這種電斷的情形如果小聲講話OK~
但請不要用音樂試~因為會誤判沒問題就交機
一定要用瞬間大聲的聲音~讓輸出功率大一點
這樣判斷才會準…
SO…電容的容量~可以決定瞬間輸出的力量
如重低音…
水塘先生是偉大的…受小弟一拜Orz

网友:
真棒的維修流程!
變容二極體?還沒有看過有這玩意兒的電路,不知道它長怎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變容二極體跟1N4148很像
但1N4148標線是黑色的~而變容二極體的標線是黃色的~
我還在找我以前維修時有抄的編號...
不知道丟那了...

网友:
變容二極體外觀與一般二極體一樣,其特性是利用逆偏時PN接面間空乏區所產生的等效電容,逆偏偏壓改變時,空乏區寬度隨之變化,電容量也會跟著變化,通常用於振盪電路上。

网友:
哦!原來是這樣啊!
謝謝好奇大、狼大。
只還記得有讀過變容二極體,只是從來沒看過。

网友:
學到變容二極體的知識,真感謝

网友:
挖~~~~好奇大~~~真的很強~~~人不可貌相~~~~~
看起來明明就像是個業務員.....維修功力不是蓋的.......

网友:
每個大大都這麼歷厲害

网友:
以前上課常常看到老師都拿這台在講課,

看到還真懷念

第一次看到內部結構,還壞真多零件=.="

网友:
這台的故障好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起
果然「電容的容量,決定瞬間輸出的力量......」
好奇大也快變成...有電容的我都修了...........

楼主:
TO狼大:
狼大超強的~什麼都懂...我也要跟你一樣~哈哈...
不過...距離好像還很遠喔~呵呵~

TO:S大:
變容二極體我只用過一次而已~在高中做FM的發射器~

TO:Shunxing大:
這簡單的我還會用~難一點的話就搞不好了~
上次燒的那顆BIOS~上機後還是不跑碼~
這幾天都還沒時間試~有空再來用用看~
像這硬的就很頭痛了~所以...還不夠強~哈哈
但有修過的東西~記錄下來~再發個實例滿好玩的...會上隱

TO:阿踫大:
哈哈~是呀~我好像也只有換電容會而已溜~
加油~加油...一起加油呀~

网友:
真是厲害,過程詳細,收穫良多

网友:
雖然圖片有點不太清楚''  不過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阿~~!!

网友:
這個東西的內部小弟第一次看過~~
很精采維修的相當仔細~~
原來那各電容被稱之為水塘阿~~(不是裝電嗎怎麼變裝水了哈哈哈阿)
換各品質好的黑金剛在將黑金剛遠離熱區那阿伯用可以在用力的尖叫了~~

网友(2010-11-09):
請教一下,
變容二極體 中間似乎是斷的,這代表變容二極體壞了嗎??
因為我的AF燈不會亮,其它二顆燈有亮,看了大大的文章,把發送器拆開,
發現右下角那個變容二極體裏面好像斷的~~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