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大同電鍋水沒乾開關就跳起來,要如何調整?

楼主(2010-08-24):
家裡這台大同電鍋TAC-10H 15人份應該已經用了三十年左右了
平常只有在過年過節用來蒸粿、蒸雞使用,所以外觀還算蠻新的
這台電鍋有一個毛病就是外鍋水沒乾開關就跳起來
每次都要扳好幾次開關水才會乾...
查詢網路上的資料要旋轉一顆溫度調整螺絲,不過我家這台古董
找不到這顆螺絲,請問各位家電維修高手這種情形要如何調整呢? 謝謝

网友A:
放鬆那兩個螺絲,底下的是調整,還要拿一支200度C的溫度計去量
在190~195度C 跳開,溫度過高會"臭火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鬆那兩個螺絲,底下的是調整,還要拿一支200度C的溫度計去量
在190~195度C 跳開,溫度過高會"臭火乾"。

怎麼小弟的記憶是105度C,190~195度C好像高了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麼小弟的記憶是105度C,190~195度C好像高了點

你想吃生米飯我也不反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鬆那兩個螺絲,底下的是調整,還要拿一支200度C的溫度計去量
在190~195度C 跳開,溫度過高會"臭火乾"。

還有一個土炮方法
電鍋翻面向下貼著地面
按下跳板
10人份約5分鐘跳開
15人份約6分鐘跳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還有一個土炮方法
電鍋翻面向下貼著地面
按下跳板
10人份約5分鐘跳開
15人份約6分鐘跳開

可是你這樣有個盲點,溫度不同跳開時間不同,不能測試一次,再等數小時吧?

网友:
先把原始位置做 標計 然後把鏽斑處理好 恢復原版位置 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你這樣有個盲點,溫度不同跳開時間不同,不能測試一次,再等數小時吧?

需要再測試調整
我都慢慢倒冷水進去讓他降溫
再擦乾
這樣不用等很久

网友B:
http://www.wretch.cc/blog/FDMW/8333738

某前輩的經驗。應該不至於190度才跳,小弟過去待實驗室的經驗,恆溫烤箱190度只要一下子就會出現鍋巴

网友:
當電鍋水乾以後,溫升會加速,到跳起來,再降溫這是悶的階段,
當然能自己修校調整的人,可以試一試,煮一鍋飯吃吃看,米心不
夠軟透,就調高一點,萬一"臭火乾"就調降一點。
給個我家煮飯的經驗,不同食材燒焦溫度也不一樣,純米飯沒鍋巴
,只要一參地瓜,底下就有一層薄薄鍋巴。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法,因為手上沒有可以測二百度的溫度計
先用土砲法順時針轉了螺絲四分之一圈
空鍋開關跳起的時間從3分41秒變成4分45秒
(樓上大大說是六分鐘,不過氣溫應該也會影響加熱的速度,所以不敢一下子調太多)
等下禮拜蒸東西時再來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法,因為手上沒有可以測二百度的溫度計
先用土砲法順時針轉了螺絲四分之一圈
空鍋開關跳起的時間從3分41秒變成4分45秒
(樓上大大說是六分鐘,不過氣溫應該也會影響加熱的速度,所以不敢一下子調太多)
等下 ...

以前用溫度計因為常常不小心就摔斷(現在應該買不到水銀溫度計了吧)
所以改用這種土炮方法
10人份5~6分鐘
15人份6~7分鐘

网友D:
根據小弟朋友維修過的經驗,此開關組合已嚴重生銹,建議換新的開關組合,因為雙金屬片已生銹,溫度會異常,TRUST ME, 可送至大同3C維修,應不致於收費過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據小弟朋友維修過的經驗,此開關組合已嚴重生銹,建議換新的開關組合,因為雙金屬片已生銹,溫度會異常,TRUST ME, 可送至大同3C維修,應不致於收費過高。 ...

我們家的用到斷掉。250還是350?忘了。
(老爸當人生的奮鬥伙伴在修)

楼主:
這幾天用了五次電鍋,只有一次水沒乾就跳起來,按第二次就乾了
比以前要按四、五次開關,算是修復成功了,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E:

調整螺絲,再調整半圈應該會更好一些。

网友(2011-01-02):
真是太好了,剛剛試了一下,果然就有效果了,謝謝個位大大的分享。^^

网友:
10人份約170度左右
15人份約180~190度左右
換新的開關組約300-400元

网友:
我也找時間來調一調我家那個電鍋
也是水還沒乾就跳了...
多謝分享

网友:
我也找時間來調一調我家那個電鍋
多謝分享

网友:
我也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网友:
實用維修經驗

网友:
那如果水都乾了,還是不會跳起來,那是哪裏問題?(結構與開版大貼圖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樣的調法試看看~~
不過變成要反轉喔~~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回答,我試試看可不可以。

网友(2011-08-05):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真是江湖一點絕,說出了原來電鍋是這樣調整,真是受教了。謝謝

网友(2011-11-18):
不過依據之前曾在大同上班的維修經驗~如果調整完後過沒多久又是同樣問題
那應該就是中間那塊溫度彈片彈性疲乏~必須更換以前是有可以單獨申請購買不過後來就改成只能申請整組的溫度開關(賺比較多)

网友:
正確是138度,如果沒有溫度計,冷鍋大約2分鐘跳其。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不錯的維修經驗,先收藏起來.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雙金屬溫度開關,因為用久了會疲乏,所以預設的溫度都會跑掉,才設那個螺絲的..

网友:
之前有問大同..零件部.報價160.

网友:
有學到,謝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wretch.cc/blog/FDMW/8333738

某前輩的經驗。應該不至於190度才跳,小弟過去待實驗室的經驗, ...

某位發言者的土炮的方法, 其實比用溫度計可靠, 因為市賣的那些溫度計, 都沒有校正過, 顯示溫度差好多, 酒精的特別差, 水銀的比較好.

通常在金石堂或小北等地方, 現在都只賣酒精的, 不過大概NT70左右, 但是還是可以用100度自己校正, 然後用線性公式大概算一下200度內的讀值, 計算後可靠度+/-2%或在5度之內.

參考看看

网友(2012-01-05):
我家也有一台跟開版大一樣的電鍋,發現沒有保險絲的裝置,
想要加裝一條保險絲,是不是把右上角那條跟換成保險絲即可,
那要裝幾度的保險絲192還是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