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好心的大大們幫我解釋LM324這張圖的工作原理,感激。

楼主(2010-08-24):
可不可以各位大大幫我解釋LM324在這張圖上的工作原理?為什麼燈號可以不同階段顯示,那麼參考電壓與比較電壓如何設定(請含公式)?電阻如何知道數值?謝謝大家。感激。

网友:
回憶電路學的分壓定律 ,自己去求解才能記得住.

网友A:
這是AD轉換的電路。
電阻的阻值,這張圖上有標示囉!
OPA的正端輸入是參考電壓,由上而下,分別為1.6V、1.4V、1.2V、1V、0.8V、0.6V、0.4V、0.2V。
假設輸入電壓為10V,經過分壓定則,約為10 x 1 /11 = 0.909V。
一層一層比下來,OPA只有在輸出0V的時候,LED會亮,所以由上而下輸出為11110000,上面四個燈滅,下面四個燈亮;若輸入為0V呢?則通通為11111111,LED全滅,上面為MSB,下面為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AD轉換的電路。
電阻的阻值,這張圖上有標示囉!
OPA的正端輸入是參考電壓,由上而下,分別為1.6V、1.4V、1.2V、1V、0.8V、0.6V、0.4V、0.2V。
假設輸入電壓為10V,經過分壓定則,約為10 x 1 /11 = 0.909V。
一層一層比下來,O ...

s10274chen 大大,小弟仍然有些地方不懂,得麻煩您解惑了。若有說錯,請更正。
第一個問題:
您說第一組的參考電壓是1.6,我怎麼都算不出來耶。以下是運算式。
6v x 10K/(22K+8K)
= 6v x 10/30
= 6V x 0.303
= 18.18 v (請問哪裡錯了?)

第二個問題:
請問這個電路圖的用意,是不是說如果 C1 那一端送進去的電壓是 1.3v ,則 1.2v 以下1.2v六個燈全亮。
如果輸入的電壓是 0.7v ,則只亮下面三個燈。
請問我這樣領會有錯嗎?感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點小錯囉!分壓的電阻,分子是8K喔!所以用10K算出來,是錯誤的。
還有,您計算過程有小錯誤,如果分子是10K,那麼算出來是1.818V。

是的!正是如此。這便是AD轉換的基本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小錯囉!分壓的電阻,分子是8K喔!所以用10K算出來,是錯誤的。
還有,您計算過程有小錯誤,如果分子是10K,那麼算出來是1.818V。

是的!正是如此。這便是AD轉換的基本精神。 ...

大大,請問第一階梯的電阻值不是 10K 嗎?怎麼是 8K 呢?請大大解釋,感謝。

网友C:
"1k×8" 意思是 R3~R10 都是 1k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k×8" 意思是 R3~R10 都是 1kΩ。

大大,那請問最上面那一階的電壓 1.6V 是怎麼算出來的,可否列出運算式?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那請問最上面那一階的電壓 1.6V 是怎麼算出來的,可否列出運算式?謝謝。

R2 = 22kΩ
R3+R4+R5+R6+R7+R8+R9+R10 = 8kΩ
8kΩ /(8kΩ + 22kΩ) = 0.26666…7
+6V x 0.26666…7 = 1.6V

网友:
回复 网友D:

終於知道大大您為什麼會看成10K了,那顆10K是R11,是負輸入的分壓電阻,將送進來的類比信號做分壓取樣。

要看的是正輸入那邊,那才是參考電壓。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讓我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感謝。

楼主:
請問這張圖這樣算式對嗎?謝謝。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download.php?id=976
第一階的電壓:
假設電源Batt為6V。
電壓計算:= 6V x (R1/R1+R2)
                    6V x (20K+1K x7 / 20K + 7K + 50K)
                    6V x (27 / 77K)
                    6V x 0.3506
                    2.1 V  第一階的電壓
第二階電壓:6V x (20K+1K x6 / 20K + 7K + 50K)
                   =6V x (26 / 77)
                     6V x 0.337
                     2.02  第二階的電壓

電壓計算:
請問這樣算有錯嗎?若有錯誤,請大大更正,並列出運算式,感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E:

然也!算之,無誤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也!算之,無誤矣。

是喔~謝謝大大的教導,學有所成也。

网友(2010-09-23):
我記得有人拿這個電路來做電池狀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