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GPU補焊問題

楼主(2010-08-24):
最近拿到一張顯卡。

上機以後開機花屏、進Windows也花屏,補焊以後花屏狀況解除。

第一次補焊,350度3分鐘。
但是進遊戲以後跟沒多久就花屏。感覺也有點慢。

第二次補焊,350~400度,5分鐘。
上機以後速度有變快,也比第一次耐用一些才花屏。

兩次補焊(都有壓兩個硬幣)後在進3D遊戲運行都有卡住花屏,過一段時間再跑或很難跑。

GPU補焊真的滿難的,但掌握圴衡加熱GPU的溫度好像就不會弄壞了。

請問有什麼訣竅可以再施工的嗎?

网友:
我也有一快
青雲7300GT狀況有點類似
原本是花頻(有點,一開始BIOS就有)
熱風槍加熱後花頻沒了,近桌面看影片都OK
可是3DMARK05一跑沒多久就貼圖不正常,
(一輪都還沒跑完就出現,但是可以跑完回桌面不會當機,還有分數)
後面再仔細測,所得結果
運行時GPU溫度超過60度就會貼圖不正常
後來裸測用大風扇(家用的)加持之下 溫度壓在55度以下
3DMARK05就能跑完一輪測試畫面正常,應該是GPU不良
我是以將這片歸到殺肉區了

楼主:
7800GT,殺掉有點可惜。。。。

看來有可能是GPU不良了。

网友:
7300拉
解析度調太高了嗎n_003|
不是7800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更換風扇後改善 理當事 你回悍 未使用VGA專用膏混合 助悍劑 去回悍
再者 溫度 350 也錯誤的
底部 開300度 上開100度 季的使用VGA膠帶  鋁箔膠帶 該保護的該貼的請務必貼好
後 在使用VGA反修台 進行回悍
沒VGA反修台 土砲台也可以 V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風扇後改善 理當事 你回悍 未使用VGA專用膏混合 助悍劑 去回悍
再者 溫度 350 也錯誤的
底部 開300度 上開100度 季的使用VGA膠帶  鋁箔膠帶 該保護的該貼的請務必貼好
後 在使用VGA反修台 進行回悍
沒VGA反修台 ...

沒有拆下來重新回植晶片,所以只用免洗助焊劑。
下面先用200度熱風槍吹兩分鐘,再用350度吹上面。

看來得多多練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更換風扇後改善 理當事 你回悍 未使用VGA專用膏混合 助悍劑 去回悍
再者 溫度 350 也錯誤的
底部 開300度 上開100度 季的使用VGA膠帶  鋁箔膠帶 該保護的該貼的請務必貼好
後 在使用VGA反修台 進行回悍
沒VGA反修台 ...

請問阿國大大 底部 300 度 不會一堆零件掉光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阿國大大 底部 300 度 不會一堆零件掉光光喔....

有說要貼玻纖膠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說要貼玻纖膠帶了。

底部為了不掉零件貼膠帶....那熱還上的去嗎??? 還是因為有貼膠帶所以底部的溫度才要用到 300 度那麼高的溫度....
看其他大大發表的文章 一般底部不是都 100----140 度嗎??

网友:
機子不同 只能參考n_159|

网友(2010-10-24):
利害利害~要學一下!

网友: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