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980不過電---完修篇

楼主(2010-08-24):
這是我在痞酷網第一次發文,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
朋友同事故障筆電,不要了,帶回來死馬當活馬醫
有時可開機,有時不開機,大部分都不行
先檢查變壓器,20V正常,反正都是報廢機了就大膽的拆了
全拆以後先檢查電源座,接地端不導通,答案呼之欲出了
插上變壓器量電壓,看到有微細的火花,補焊先,裝回開機必要元件,送電開機了
測試一晚正常

由於蠻簡單的,就沒有拍很多照片
僅供各位參考

网友:
恭喜大大啊!
之前也有很多NB都是插座接觸不良!
就這樣,廠商都說板子壞了,要換整塊板子,
補焊一下就好了,用不著要花幾千塊換一塊主板!
不過還是恭喜大大完修了!

网友: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維修就是要有這樣的 "觀察入微" 的精神..

恭喜你了..

网友:
抽插太頻繁n_065|

网友:
恭喜~賺了一台~

网友:
恭喜完修~插座接觸不良.這下你賺到了n_116|

楼主:
朋友要拿回去,賺經驗
至少敢把筆電脫光光,多了6顆螺絲不知道要裝哪??

网友:
恩,此故障蠻軟的,不過還是恭喜一下LZ完修n_046|

网友:
修好就被拿回去
唉!算是賺經驗啦

网友:
賺到了,真是軟阿,不過如果給原廠修那收費可會腳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要拿回去,賺經驗
至少敢把筆電脫光光,多了6顆螺絲不知道要裝哪??

這是常有的事,不必太在意了.. 別 K 我..

記得下次邊拆邊拍照.. 不要拆的太高興忘了..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要拿回去,賺經驗
至少敢把筆電脫光光,多了6顆螺絲不知道要裝哪??

你注意看實例
很多人都會說~~~修好了~~~桌上多了一堆螺絲~~~
都不知道打哪來的~~就不用在意了

网友(2010-11-16):
恭喜~修復成功.
也謝謝您 提出 經驗分享

网友:
朋友要拿回去,賺經驗
至少敢把筆電脫光光,多了6顆螺絲不知道要裝哪??
引用 楼主:

建議~拆卸時, 螺絲零件一堆一堆分開放,比較不會搞亂了。
我是 找不到 螺絲 鎖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