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一些問題

楼主(2010-08-24):
請問大大們 我有一台32吋雜牌ㄉLCDTV 開機的時候只有聲音但是沒有影像
像這種大概會是什麼情況???要怎麼去檢查???
拜託有經驗的大大幫忙一下

网友:
我會先查高壓板保險絲>>電源板24V有沒有出來>>T-CON有沒有正常

网友:
拆開檢視外觀是否有異狀,主要包括電源板,高壓板和AD板,
有圖比較好判斷。

楼主:
感謝大大們得解說 我先試看看
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您的標題最好改一改
若想將您的問題有機會被谷哥搜尋到而分享出去
順便達到宣傳本論壇之功效
應該把內容儘量簡單的帶入標題中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
我會注意ㄉ:)

网友:
有聲無影有很多種.一種是全黑完全沒任何光度稱為黑屏有可能是高壓版或電源版或主機板.特別獎燈管這些種種壞.
ㄧ種微微黑稍稍有一點亮度-那就有可能T.COM.壞或是面板.主機板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
我會注意ㄉ:)

我以為你要問偷吃的經驗勒。
正想進來看看粗工大跟順興大有沒有回答你勒。

网友:
用手電筒照有影像的話,普遍是高壓板異常、燈管異常、高壓板用電源異常。
沒有影像的話,則故障的地方就偏向面板及AD。

网友:
是暗暗的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