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業電腦維修

楼主(2010-08-25):
大家好.小弟手上有工業電腦2部..不知何因.有過電.但是不開機.不知板上奇人異士.願不願意略展其才.幫小弟診斷.小弟人在新竹.但可以配合各位大大的時間及地點.以上.有勞.感恩:) 1  2  3  4  5  6  7  8  9  11
這部電腦.是觸控螢幕.sd-ram記憶體(不知道是100或133或150).可以接2.5吋硬碟.薄式光碟機.由網路介面控制.用於cnc車床上.其實有2部.(被我搞壞一部).但是能救回一部就可以了.我老爸氣到不跟我說話.請各位大大幫忙.萬事拜託.非常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話把照片拍出來,如果你自己也懂一點電子基礎,或許自己能搞定也說不定。
我這裡也有一台工業電腦,不過也是壞的,如果型號一樣我可以修好我這一台跟你換。
總之第一步是先把照片貼出來先讓大家目測一下。
記得縮成800*600才不會被我誤刪。

楼主:
好..我立刻去拍..再麻煩各位大大過目

网友:
可以先量測電源供應器5V、12V、-12V輸出是否都正常(誤差正負百分之五內),另外就是拔掉記憶體看會不會有嗶聲發出,交叉測試CPU及記憶體是否良好(用支援S370規格,SDRAM的主機板)

楼主:
報告.都已測試完畢.電壓部分正常.記憶體正常.cpu正常.但是高壓有點問題..還在努力測試...因為這台是24v..不是一般12v高壓.有影沒背光..感謝狼大指教:)

网友:
CNC的?還有LCD的機型?
主機能開機就對囉?還是只剩顯示沒有出來?

上次老爸從朋友那得到一台故障的光學尺,那時候我還沒來這邊,那台搞不出頭緒,只記得裡面一堆74系列的IC,還有一顆超級大顆的7805。

网友:
沒背光應該就是背光燈管燒了或是背光燈管的高壓板壞了.

网友:
你是怎麼搞壞其中一部的?過程可以說來聽聽嗎?
你所謂有兩部機器,是不是兩部都是同型號?除非特殊狀況,否則故障應該不會在同一個地方,你試過用對換的方式試過嗎?

真不巧,你這台跟我的不一樣。

网友:
先檢查所有的線是否斷路吧
工業電腦很耐操
往往都是線材先斷
不嫌麻煩的話
就用電表一條一條量吧

网友:
老爸生氣了非同小可
幫幫忙吧

网友:
如果是有開機的聲音以及動作(硬碟有在動),僅是無畫面的話,可以先用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畫面出來,若有則可以往背光高壓電路下去檢查。

楼主:
昨天將電腦抱去台北.找一個老師父診斷...結果是面板掛了...但是已經完修一台(將零件互換)..因為時間真的有限..所以沒法自己處理..接下來..壞的這一台..就先找零件..等有零件再一一換上..在此..很感謝各位的關心與建議..小弟受教....(屋漏偏逢連夜雨....東西壞...自己又出車禍.我看我要先去拜拜.)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上圖中的電子零件都有一種膠固定....那是啥麼膠...要去哪買??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膠....在下看到的都是用熱熔膠.
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上圖中的電子零件都有一種膠固定....那是啥麼膠...要去哪買??感謝

一般是用耐熱型固定膠,也有人用矽膠,主要確保零件不會因震動而脫落,
至於樓上說的熱熔膠不建議用,因為熱熔膠超過60多度就軟化了,就失去固定的作用
這類膠我好像沒見過有人零賣,如果樓主真要固定零件建議可以買矽利康來使用,
矽利康到處都買的到,也可達到固定的效果.給樓主參考囉!

楼主:
非常感謝....小弟受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