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綠色電阻

楼主(2010-08-25):
這是故障的電阻  如圖標示為 棕黑橙
從廢板上拆下的2顆電阻  不知是好是壞 也是標示 棕黑橙
棕黑橙應該是10K 下圖是電表打200歐姆檔測量結果33.8歐姆
又測了另一顆電阻 這顆阻值就正確了
後來又找了一顆綠色電阻 棕黑棕 測量結果為4.5歐姆 不是100歐姆嗎
真的考倒我了

网友:
那是電感,不是電阻.
一般只要是綠底的都是色碼電感,黃底或藍底的才是電阻.
色碼電感的故障狀況很簡單就是斷路,不過那少之又少;
如果確定為斷路,去找一顆原數值的換上即可,數值辨識請見下篇.

网友A:
色碼電感器的標稱方法﹕
“H” 是個非常大的單位,在一般電子線路中極少使用,為了使用上方便,我們規定了兩種更小的單
位﹕mH(毫亨)及μH(微亨) 1mH = 1,000μH 1H = 1,000mH = 1,000,000μH
色碼電感器以μH 為單位

a.有一色環電感器,見色環 = 橙 橙 紅 銀
= 3 3 x100 10%
= 3300μH
= 3.3 mH 10%
b. 有一色環電感器,見色環 = 棕 黑 黑 銀
= 1 0 x1 10%
= 10μH 10%
c. 有一色環電感器,見色環 = 紅 紅 黑 銀
= 2 2 x1 10%
= 22μH 10%
d. 有一色環電感器,見色環 = 棕 黑 金 銀
= 1 0 x0.1 10%
= 1μH 10%

3.1電感在電路中起濾波的作用.

3..1.1電感用字母“L”表示,單位是“亨利”簡稱“亨”用字母“H”表示,別外還分“微亨” ﹑“毫亨”用字母“uH” ﹑“mH”

3..1.2電感的單位換算:

1h=103mH=106uH=109nH

3.1.3常用的電感器的分類(1)固定電感器(2)可變電感器(3)阻流圈電感

网友:
電阻型電感
比一般電阻稍胖

网友:
支持。。。#3樓。。。介紹的很詳細。。。咱 學習到了

ps:這個【綠色電感】。。代號【L】...
在  【音響用的DVD播放機】【20W~25W】。。。【電源板的部份很常見】。。通常有兩顆!!  我的是philo。。DVD播放機。。大潤發買的。。。讀寫頭壞掉後。。我就拆開作研究!!

网友:
原來是電感
偶本來也不知道耶
感謝小國大大解惑

楼主:
感恩小國
原來是電感

它就是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2電感的單位換算:1h=103mH=106uH=109nH ...

上面的3,6,9應該是指數吧....
1H=10^3mH=10^6uH=10^9nH

网友(2010-12-06):
謝謝大大~~又長知識囉

网友:
皮很薄
很容易戳破
裡頭兒的線圈就露出來了~

网友:
原來是電感啊!我原本也一直以為是電阻!

网友:
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
謝謝!!

网友:
原來是電感.原本也一直以為是電阻.謝謝大大.

网友:
這顆傢伙粗工之前也有提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