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mv 938a 綠燈亮、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0-08-25):
這台的狀況是,開機之後綠燈亮,過一下會變橘燈,進入待機
因此判斷 A/D 板,大概沒事,先接上電腦看看
果然還可以看到很暗畫面

開始拆吧(抱歉,以下是修好後補拍的照片)

先把電源高壓一體板,拆下,目測有2顆 220㎌ 25V 突起,先換上

順便把旁邊那2顆 40T03GP ,拆下用電表量,果然其中一顆3支腳全導通,為了以免再壞,2顆都換新的吧

裝機上電,還是沒畫面,只好再拆
拿出電表量,發現高壓那一區沒供電,難怪沒畫面
查線的結果是  F200 ,上面有印一個W 的保險燒掉、斷路
(請注意,F200 是我放在旁邊照相的,不是焊在那邊的)
因為我沒這個零件,就直接用 電阻式保險 3A  (修BENQ的螢幕剩下來的)

開機,再測試,復活了…

補充,換保險的時候,記得先把板子放電
因為關機之後,就立刻用烙鐵拆焊,因為電容還有電,板子狂冒火花
還好沒燒掉其它的東西

題外話:突然發現,我有積分了,也變成冷豔母雞<=有公雞可選嗎?

网友:
恭喜完修嘍!
幸好沒演出煙火秀,沒災情擴大。

也是題外話:多發實例下一站就是啦!

网友:
恭喜完修,要長時間使用的話則兩顆25V 1000uF最好也一起換掉~
火花的來源是背光電路電源上濾波電容的殘留電量,可以接電阻將其釋放。

网友:
看來這是通病......我上星期也修一台  壞的地方一模一樣.....
我就拆power的mos 查規格 差不多直接代用ok  網路40T03GP  真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網路上30幾塊算貴?

网友:
對我這種''...小朋友而言  為了一顆30+30運費  為了 一顆要花60...我認為是有點貴呢~~!!
大部分維修材料mos ,蕭特基,...電晶體  電源ic  ....小弟幾乎都拆機呢  我居住地方 零件不好買..只能上網買~!

楼主:
不管怎麼說,都還是比送修、報廢還好

得到的經驗是無價的,划算啦

我變公雞了,性別總算正常了

网友:
我也是覺得修東西最頭疼的就是找不到零件!
因為家裡很小, 沒空間可以收藏很多的廢品來備用,
電路的概念也不是很好, 也弄不清楚零件是否可以代用?
只能照原來的型號到電子街一家一家問, 問不到的再到網路上找,
所以只要能找到, 運費貴還是買ㄚ!!

网友B:
恭喜 恭喜.恭喜完修阿n_116|
偶又學到經驗了.
狼大說的那電容以後有機會.我也一並換掉.但這樣會不會少賺阿n_136|

网友:
學到了學到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 恭喜.恭喜完修阿n_116|
偶又學到經驗了.
狼大說的那電容以後有機會.我也一並換掉.但這樣會不會少賺阿n_136|

其實多換兩顆電容沒差多少,但做到不回修讓客戶對你的維修有信心,才能開闢更多的客源。

网友:
今有我也在修奇美的938A~~~感覺通病好像都一樣~~25V 220uf 都會凸起來~~~
我修的這台也是背光無法點亮~~量測背光電路都沒有電壓~~~我覺得可能也是跟大大維修的方式一樣~~
不知道是否25V 220uf 換成 25V 470uf 是不是可以撐的比較久~~~
假如維修實例重複PO相同的機型跟狀況~~~不知道是否可以~~~嘿嘿

网友:
不知道是否25V 220uf 換成 25V 470uf 是不是可以撐的比較久~~~
感覺不太會呢....如果是我可能換  50V  220uf !!

假如維修實例重複PO相同的機型跟狀況~~~不知道是否可以~~~
可以阿..~~只是大家比較想看到一些不ㄧ樣的  比如...你維修流程..故障判斷...量測

网友C:
請問S大:
換保險的時候,記得先把板子放電,要如何放電?
另外,若是能像樓上的L大,說明故障判斷,我們會學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S大:
換保險的時候,記得先把板子放電,要如何放電?
另外,若是能像樓上的L大,說明故障判斷,我們會學更多,

第三篇回文,狼大有教,用電阻
(本人是偷懶,沒放電,好孩子不要學 )

說明的話,對我來說有點難,因為我的程度,只到工業電子丙級,會焊接、量電壓、簡量的查線路而己

這台會修好是靠經驗判斷的

因為這台是有電源、無背光、用手電筒看螢幕有正常影像
所以我判斷故障原因是 a.高壓板故障 b.燈管壞了(通常不是這一個) c.往高壓板的電源輸出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  ^^  受教了

网友:
恭喜完修-----

ViewSonic VA1912wb-4 也是奇美代工的板子電源高壓板DAC-19M005
跟奇美 cmv 938a 一樣同型故障差不多,可以參考!

网友:
我手邊也有一台 剛好也是這樣的情況 目前先用一小段的錫代用保險絲XD.....
晚點再來去買電阻式保險^^

网友:
其實我覺得不同的fuse只要A一樣都可以用,只是接法的同不同而以n_046|

网友:
版大詳細精闢的解說,吸收新知,
感謝版大分享

网友:
漂亮 真叫人獻幕
會量電壓 查線路 維修 ..故障判斷...量測
很不容易

网友:
真厲害
壞那麼多零件
也可修妥
佩服:)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我又上了寶貴的一課。

网友(2010-09-24):
在版子後面加保險絲 時 我都會加熱縮套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w 是表示什麼意思呢?

网友:
W 是Wish 老大啊!他是論壇大老,連這個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在這裏混?!
啊! 不是啦!
那個 W 是 P=VI 單位是 W,"瓦特"的意思

网友:
恭喜完修。。^-^
F200 是我放在旁邊照相的,不是焊在那邊的)
因為我沒這個零件,就直接用 電阻式保險 3A  (修BENQ的螢幕剩下來的)

學習到了。。最近不小心買到了  2臺15寸LCD【外接变壓器 都是~  12V 【3A】】左右。。
所以咱觉得樓主的【電阻式保險 3A】用的好恰當。。^-^

网友(2010-10-31):
大大真是厲害~~可以查到如此細膩~~

网友:
這台好像都是這個情況耶!!  25v 220uf 跟1000uf 要檢查 跟背面小小的fuse

网友:
網路上30幾塊算貴?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找一顆 L6561的 PWM,網路上一顆約40元運費另加,但是應為急著找零件,所以就直接到光華地下二樓找 X鄉,一開口問就查覺不買不行,因為經常會來問零件,偶而也要捧個場,'一顆竟要價 270大洋...

急著需要零件怎辦?也是要買,不過網路的價格確是便宜很多很多又很多

网友:
我有一台938a,故障狀況是亮綠燈,黑屏,換了二顆P605及背面F200 3A FUSE,症狀依然沒改善,目前尚在努力當中.....

网友:
可以確認一下,背光用電源在點燈前電壓應有19V,點燈後電壓應在14V左右,有時是背光電路PWM IC故障無波型輸出,這時僅單換MOSFET與保險絲是無效的。

网友(2010-12-17):
這款 PI板 的電容很容易爆~

网友(2011-02-09):
有人 可人幫我嗎  我換 f200保險絲  換了 就燒  可是 量 mos 是 沒有壞 是那的問題

楼主:
我有一台938a,故障狀況是亮綠燈,黑屏,換了二顆P605及背面F200 3A FUSE,症狀依然沒改善,目前尚在努力當中... ...
引用 网友E:

也許就像狼大說的一樣是PWM IC 燒掉
或是燈管也壞了

有人 可人幫我嗎  我換 f200保險絲  換了 就燒  可是 量 mos 是 沒有壞 是那的問題 ...
引用 网友F:

MOS 有拆下來量嗎?在板子上量不準喔
電容也要全部拆下來量

=================================================
其實上面2位,可以跟站上的 ID:盧東佑 買 (幫別人打廣告,應該可以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他有賣這台可以用的電源高壓一體板,很便宜的
有時候也要懂的放棄,舊的可以留下來練功,這樣才有進步的空間

网友:
回复 网友G:

    +1

网友:
恭喜恭喜!完修就是好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我修螢幕都沒有放電的習慣,可能要改一改了!

网友(2011-03-18):
我個人是比較懶 比較懶的拔 40T03GP 三極管 都直用不要的POWER剪下來的電線 裡面抽1絲 當3A貼片保險絲 真的不錯用 如果會燒掉 在換掉40T03GP 三極管 畢竟要拆下來 好麻煩0..0修到懶了 ...話說 我自己 保險絲 使用POWER 線那一絲....還沒出過問題=        ="大家參考參考就好XD

网友:
原來如此,小弟剛好在修一台CMV946A,model:A190A2-T0E的機型,電源板一模一樣,故障點也相同,真的感恩!
但小弟有一個疑問,那就是零件旁的白色黏著劑需要補上嗎?那又是何種黏著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白色那個膠,清掉不理它
某種 Silicon(矽力康) ,高壓絕緣膠之類,主要是固定用的
如果用在高壓區,久了還會變質,反而造成不良
所以,有此神人在維修時,看到這種白色的膠,會順便清掉

网友:
技術真好  這麼小的零件壞掉也能找得出來

网友:
此板的pwm也是常故障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G:

"白色那個膠,清掉不理它
某種 Silicon(矽力康) ,高壓絕緣膠之類,主要是固定用的
如果用在高壓區,久了還會變質,反而造成不良
所以,有此神人在維修時,看到這種白色的膠,會順便清掉"
.............................................................................................

如果有拆高壓零件下來測量時.我也會清乾淨.....
我是不再用任何膠...有用過雜牌膠及熱融膠造成高壓跳火

网友(2011-05-08):
恭喜完修  ^^  受教了 ~想請教一下~說電容放電~要怎麼放電和怎麼樣才知道電放完了!
還有保險絲有什麼可代用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