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子作可以嗎?

楼主(2010-08-25):
因為家中的DVD播放器都用不久就壞了,有一天想到可不可以把電腦用的DVD裝進去,可是一打開看除了電源板那塊看的憧,另外一塊就有點難了,請問各位高手有沒有可能把電腦的DVD裝
進去呢?若有可不可以提供線路圖,謝謝

网友:
5年前有一型得dvd可以,他就是dvd rom的,但現在都沒有了,我是覺得統統用usb方便多了。

网友:
在DVD初商品化的時候
有好幾型台製的DVD機其構造就是電腦用的DVDROM加解壓卡構成
那時的機器就可以直接以電腦DVDROM代換之
現在的都不行了...

网友:
打開看電源排PIN及信號排PIN,相同的話就有機會代用,若原DVD讀碟不良可參閱已發表過的,讀寫頭調整方式試試看.

网友:
前幾天鄰居拿了一台PANASONIC  DVD  P20 撥放機裡面就是使用電腦DVD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