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家庭視聽組,大家是會如何下手?

楼主(2010-08-25):
剛剛去了一趟光華,發現電腦能做的東西真是越來越多....
http://www.myhtpc.tw/
像以上網址的產品,本身就是電腦主機,甚至就包括了藍光DVD,點歌機,DVD錄影機等功能....
只要再搭配一組主動式喇叭即可成為全套的家庭視聽組
如果是在場各位大大你們想要建構家庭視聽組合,是會利用電腦架構ALL IN ONE哩,還是購買單機個別搭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國 (大)
利用 HTCP 電腦主機做家庭劇院播放機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 , 《 HTCP 電腦主機的硬解碼晶片是否夠強 !  》像網址上所說的若該機有獨立 HDMI 顯卡則還可以略為接受 , 市面上動則3~4千的多媒體播放盒 , 裡面的 硬解碼晶片 大多都不太好 , 如 人因 的 DB-204 軟體一更新就狀況不斷。

單機個別搭配的好處是 『 原汁原味 』 , 但是索費比較貴 , 原因是機器針對單機系統架構及電路做最佳的設計去做 , 該有的都有 !

HTCP 電腦大多用軟體模擬方式達到所需劇院級功能 , 這點很多消費者都不知道  , 所謂 : 軟解 與 硬解  ?  差別就在 《軟體模擬》 與 《實體解碼 》。

网友:
HTPC,主要是因為最近幾年數位家庭的概念漸漸導入,逐漸受到歡迎。

配上藍光的機子,最好能夠有獨顯去解H.264之類的高畫質影像,硬解這點就要很注意。
HELLSING大也提到,HDMI介面,配合輸出裝置(HD TV),這樣才有高畫質的享受。

all in on機子,基本配備可以先注意一下,後續有需要,再考慮擴充顯示卡,所以擴充,至少要稍微留一些。
目前看到,做準系統的,小弟我試覺得浩鑫準系統是非常不錯的選擇,通常還能保有一些擴充性。

网友:
一般家庭視聽組合大概都分兩種使用著
一個是著重在功能性,錢花的比較少
另一個是著重在音質性,那麼就開始花錢了
其實想唱歌又想聽音樂或看影劇
如果只在乎功能性,那麼一台主機及喇叭組就算了
如果在意音質這種問題,那麼就把錢準備好有的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