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X2235WM-4拆殼(已解決)

楼主(2010-08-25):
拆下底座後,在支架下有二個螺絲,那個要拆外殼才能拆嗎?

如果要拆,要怎麼去拆?因為支架去擋到了,工具無法拆到那螺絲

有高手拆過嗎?

网友:
是這台嗎?

板大你好!
基本上!還是得先拆後蓋!才有辦法拆腳座,其他還是與大多數的一樣,都是邊框上有卡榫!

楼主:
沒錯,是這台!但我現在要拆的是支架,不是底座喔!因為支架下有二個螺絲

网友:
板大你好!

要拆那個支架,還是得先拆後蓋啊,那台是客人送修的,已完修送回給客戶了,我也無法再拍照補圖,但都跟其他的螢幕一樣,把後蓋的卡榫逐一撬開,就可在解支架的螺絲

网友A:
現在有很多電腦螢幕都是用卡榫不用螺絲, 常常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只能用撬的, 但是撬開後, 外殼通常也都傷痕累累了!

試過吉他彈片和信用卡, 可惜都很難把外殼撬開!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或工具可以安全撬開又不傷機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有很多電腦螢幕都是用卡榫不用螺絲, 常常都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只能用撬的, 但是撬開後, 外殼通常也都傷痕累累了!

試過吉他彈片和信用卡, 可惜都很難把外殼撬開!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法或工具可以安全撬開又不 ...

之前都是用硬扳將前後蓋剝離,總會卡榫斷掉,後來參考別人用卡片就輕鬆多了,
用卡片只要對準卡榫的位置斜插下去。很容易就分離了,而且不會有傷痕!
參考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2#pid295308

楼主:
我現在都用一字起子開殼,已經連開三台以上,目前都開的很順,感謝上面的大大,原來還是得先開殼

再解下面的支架部份,感謝,明天再來修

楼主:
已拆開,我沒看到它二側有隱藏式蓋

网友:
你終於拆開了!

恭喜你了!總之!不要想太多,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