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彩色電視-ST-21EF1-21吋開機變全紅色有橫紋 求助

楼主(2010-08-25):
SANYO-彩色電視-ST-21EF1-21吋-全平面開機變全紅色有橫紋,請問有人知道怎麼修嗎?下午拆開crt後座,有人說可能是三原色晶體壞或空焊,,於是找crt座後面 那張電路板中有散熱片的三個晶體加焊,開機,故障依舊,在拍照的同時,突然~~他變好了(不知道為啥麼變好,猜可能是空焊)請問有人知道是那裡的問題嗎?

网友:
映像管紅槍內部短路.
所謂的"突然變好"可能是內部短路物質移位造成恢復.
這種狀況.......我只能說你靠運氣看能用多久了,說不定立刻又短路,也說不定可以一直用很久...
如果再發生這狀況,連修都不要修了,因為映像管壽終正寢了-_-阿門
至於第四張照片的問題,那是數位相機拍攝CRT畫面時一定會有的水平掃描線不同步,如果肉眼(非透過數位相機)看不出來,那就不是故障,照用可也.

楼主:
謝謝小國兄的回答.不過真的沒救了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小國兄的回答.不過真的沒救了嗎 ?

其實還有個方法,就是對映像管作高壓電擊.我曾在別的文中有提到過這四個字,但因為做法有些複雜也有一定危險性所以未詳細說明,我正打算作整理之後再一次發表的.
你的電視依其正常時狀況來看,電擊過後ok的機率應該還有.現在它的問題又來了嗎?

楼主:
沒拉,目前正常,只是先問再出現時,有沒有辦法救而以

网友:
我手上有台CRT在處理之中,我過幾天拿它當演示平台照個像來示範如何電擊好了.
這有一定危險性,沒圖示還真不能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