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iHUA 898A+熱風槍LED顯示器缺段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8-25):
我的熱風槍898A+有一陣子沒使用了,就在某天想拿出來用時,突然發現吹到一半常會沒風(右邊的烙鐵是正常的),然而因已過保固期,索性自己拆了它順便看看組成,拆開後翻到背板發覺有顆達靈頓晶體有裂錫,所以二話不說先是在板上補了錫,後來又想說會不會是風槍本身的問題,也拆了它看了看後,覺得風槍NG的可能並不高,因為組成較單純,後來再重點移回主板補焊一番,插迴風槍上電開機...

哇...夭壽!!LED顯示器怎沒畫面,就像下圖一樣,其實並不是沒畫面,而是該段無顯示。

這張是拿起風槍後,啟動加溫系統,溫度開始爬升的顯示畫面,一樣是中間那段看不見(設定300度)。

最後想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個方向著想,因站上好像比較少七段顯示器的資料??

===============================================================================================

8/26回報狀況

報告:已於驅動ic部分找到虛焊位置,請見下圖。補焊完後已顯示正常。非常謝謝c大的引導!!!!!!!

网友:
這個 LED 顯示幕一般是直接銲在電路上的.. 你可以先量量該段的 LED 是否正常.. 例如用三用電表的 二極体 檔量量看.. 有的數位三位電表可能量不出來..

或者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RX1 量一下..

如確定該段是好的,那麼可能是解碼、顯示模組有問題了,可能就要檢測該驅動 IC..

這類工具應該不難修的..

楼主:
CreMaker大...

嗯...的確!!該兩段LED均焊在板子上,而且我再提供另一重要資訊,發現連烙鐵的溫度LED顯示一樣是該段不顯示,所以是否LED損壞的可能性較低??

那我再往驅動IC檢測看看,謝謝您的提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

嗯...的確!!該兩段LED均焊在板子上,而且我再提供另一重要資訊,發現連烙鐵的溫度LED顯示一樣是該段不顯示,所以是否LED損壞的可能性較低??

那我再往驅動IC檢測看看,謝謝您的提點!! ...

可能是烙鐵及熱風槍的 LED 共用同樣的驅動 IC,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

大大現在使用烙鐵及熱風槍都可正常使用吧,所以不妨朝驅動 IC 及顯示方面著手.. 因為熱風槍及烙鐵這兩個部份和顯示實際是分開處理的..

PS.. 我沒這款工具,但我想這類工具都是 "仿來仿去" 的,架構都應差不多..

楼主:
嗯...烙鐵是都還蠻正常,不過原本熱風槍的問題不知恢復了沒,因補焊完還沒熱機測試就出門了。

至於ic方面,主控ic是三星的,還有另外兩顆DIP8的,明天回家再好好看看,有進展再上來回報一下。

謝謝CreMaker大的引導...

网友A:
手上也是同款的,之前是烙鐵加熱異常,結果是烙鐵端TRIAC的G極電阻錫裂,趁拆起來修時也順便重焊內部焊點(裡面的焊點作工實在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是同款的,之前是烙鐵加熱異常,結果是烙鐵端TRIAC的G極電阻錫裂,趁拆起來修時也順便重焊內部焊點(裡面的焊點作工實在是.... )

呵呵~~先跟狼大請安!!!

我有看見狼大參與的討論回文,說實在看了看焊點,真的有點傻眼,所以我後來也將整張板子做補焊加強了。

网友(2011-04-02):
昨天也在拍賣買了一台YiHUA 898A+,個人認為品質實在是不可思議...
尤其是烙鐵,套頭的塑膠蓋在鎖還會跳牙,鬆到就像拿不同蓋子在鎖一樣,公牙太小母牙太大
另外有說明新款烙鐵有休眠功能,放在架上十分鐘會將溫到200℃,實際測試跟本不會...
$2600不應該有這樣的品質n_080|

抱歉又將這篇挖上來,想說搜尋看看有沒有老大也有相同問題
----------------------------------------------------------
補上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56iG_sqP9ig

另外休眠功能已解決,把烙鐵轉180°,裡面的磁簧開關才感應的到...

网友:
自己的898A+已經自行DIY換掉烙鐵線(換較粗較長的防燙線),並將烙鐵柄外殼換成賽威樂的,原來的隔熱很差,用久一點握持處溫度會上升。

网友(2011-08-26):
自己拆過一次,沒有拆到壓克力處,是沒有遇到破掉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