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LM170E01(A5)(NH)零件型號

楼主(2010-08-26):
求LM170E01(A5)(NH)
面板電路板編號LM170E01-A4

网友:
chi 提供的那各 網站 好專業 ~.

网友:
還是俄文的,不過真的很專業

楼主:
謝謝chi提供資料
可是查不到這顆資料
請大家幫忙
這顆資料或代用品

网友:
挖靠  超利害  俄文我還以為是什麼文勒

网友:
請問誰有知道LG 面板型號:LM170E01 (A5)(KE)
1). 面板畫面白屏 + 垂直細線條。
2). 使用公板測試過確定為面板問題,請問有誰知道哪裡有可能故障。
謝謝~

网友A:
Vсс +3.3
Vcom +4.18
VSW +4.83
Vdd +9.94
VGH +26.8
VGHM +21.7
VGL -5.1

网友:
LM170E01/LM190E01這兩型好發主晶片異常以及薄膜排線(直線條)問題,不好修+再發機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сс +3.3
Vcom +4.18
VSW +4.83
Vdd +9.94
VGH +26.8
VGHM +21.7
VGL -5.1

以下是我量出來的電壓,接下我該如何做呢 ?
Vсс +1.08
Vcom +4.05
VSW +4.81
Vdd +9.95
VGH +27.2
VGHM +0
VGL -5.15

网友:
回复 网友C:

chi大已說明是 LPL1
也許是LPL001
請check是不是這一顆

如果是LPL001請跟代理商購買
或對岸掏寶 有人賣

575.94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量出來的電壓,接下我該如何做呢 ?
Vсс +1.08
Vcom +4.05
VSW +4.81
Vdd +9.95
VGH +27.2
VGHM +0
VGL -5.15

VCC(3.3V) 與 VGHM(21.7V) 應有問題

請CHECK VCC 相關來源電源及DC-DC(LDO)或保險絲
CHECK VGHM此測試點是否與地短路,及LPL001是否損壞,
CHECK LPL001 的PIN2及相關電路是否與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