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液晶電視烙印原因

楼主(2010-08-26):
想請教一下烙印的原因,以前聽說只有電漿有烙印的情形,為什麼我手上的液晶電視也有這樣的情形,電視是西屋的32吋液晶電視.

另外想請教這樣的烙印可以處理嗎?除了換面板以外有沒有辦法可以修覆,或是有聽過可以弄得較不明顯的方法呢,謝謝.

网友:
那是因為常時間在同一畫面導致像是用在監視器等等
可接cable信號線將頻道選至空頻道試個十幾分鐘(或者久一點)試看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
只要是影像監視器,無論是CRT,PDP或是LCD只要在同一畫面顯示過久都會有烙印狀況
一般而言是不要在同一畫面下顯示超過兩小時
只是因成像原理不同,LCD是還有機會救的回來的
開版大你就試試看2樓大大所提供的方法,基本上應該還有一半的機率可以完全恢復或是減輕症狀.

网友:
CRT與電漿的"烙印"現象,是因為螢光體一直受到電子持續刺激,導致該區螢光體老化產生殘像,而LCD的"烙印"則是因為該像素控制的電晶體老化而使液晶分子無法完全旋轉。
可以用各色彩快速在全畫面閃動,"刺激"像素看看有沒有辦法減輕或復原。

楼主:
測試中
謝謝各位與版主狼大的幫忙~

希望可以好轉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處理的怎樣n_079|..有效的話..可否回覆一下..我也要來n_136|試看看n_097|

网友:
要不要貼張圖看看嚴不嚴重?

网友:
應該T-con出問題,換一片就會好

网友:
烙印+殘影 都是T-CON問題

网友:
同一個地方持續就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