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小心技嘉型號GV-R567HM-1GI的顯示卡

楼主(2010-08-26):
今天去光華幫朋友買一張要跑星海2的顯卡,因為他預算比較低,大概只有3千左右,
於是買了一張5670 1GB 的技嘉顯卡,比起華碩跟微星來說要便宜不少。

不過回家安裝之後一開GPU-Z 發現其實這張根本就是 512MB 的顯卡

但技嘉這麼大的公司,應該不會騙人才對,頂多是偷偷寫在某個角落,所以我很仔細看了一下彩盒跟顯卡

正面很大的 1GB GDDR5

條碼也寫 1GB GDDR5

顯卡名稱寫 GV-R567HM-1GI

正面照片GV-R567HM-1GI

但有點不對勁,為啥要貼貼紙在產品型號上面….

一撕開來原來是….GV-R5670D5-512I…. 原來是512MB 掛羊頭賣狗肉 ...

查了官網也完全不提記憶體容http://www.gigabyte.com.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541#sp

雖然技嘉這張的價錢比起華碩跟微星1GB的顯卡有比較便宜,但是這樣的作法非常不可取

512MB 就是 512MB ,寫甚麼 1GB,讓我上當受騙買了這張”號稱”1GB的 5670,
這麼大的一間公司居然也玩這種欺騙消費者的行為

希望能讓之後想買技嘉顯卡的網友們不要跟我一樣被騙,等等要拿去退貨….. 對技嘉非常非常失望,
他們到底能不能誠實的作生意呢? 保固爛就算了,現在還來搞欺騙這招,以後絕對不再買技嘉顯卡了….。

================================
原討論串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903159&page=1&pp=10

相關討論連結
http://forum.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246971

网友:
這張卡型號GV-R567HM-1GI
應該是指"經過HM(HYPER MEMORY)技術之後顯示記憶體可達1GB"
但顯卡實際只有512MB,另外的512MB由系統記憶體切去湊數.
HM技術已由ATI行之已久,原本是沒什麼的
但這CASE壞就壞在技嘉沒把顯卡實際記憶體容量給標出來
這個....技嘉也該出面負責說明一下了...

网友:
包裝盒 上有很大的字樣 寫著 HM TO 1G 喔
不過大多人都不會去看 都認定 1G 就是 內有1G RAM

网友:
有些人 看不懂 ~所以 被騙囉 `..
買東西要看清楚 做功課 ~不然被廠商的手法給騙 只能怪自己 沒看清楚 `

网友:
您購買時有問商家嗎.如商家有說是1g您就去跟他換.如沒有的話直接找技嘉問個清楚.寫那英文.我看也應該是1g阿.但我英文很爛n_123|

网友:
如果是剛買的。。。在7天內。。應該都可以退貨吧。。

网友A:
這~~~以前的NF系列就有這種的顯卡出現了~~
只不過~~他沒標板子上的實體記憶體多少~~~
從顯示器內容看到128MB但實際上只有64MB...
以前就有很多種這類的顯卡

网友B:
看到這篇看到手上一塊GV-N84STC-512I的也是這樣啊
寫TURBO CACHE 512MB GDDR3,盒子翻遍了也是找不到卡上記憶體是多少
說明書上寫一堆有的沒的,就是沒寫這塊卡的實體記憶體是多少
請出GPU-Z.........記憶體是......128MB 差真多咧
這種行銷手法真的是很OOXX,最那個的是....WIN7會顯示實體記憶體啊,跟XP不一樣

6200就有TURBO CACHE這種東西了....不過那時候的盒子上沒這種很明顯要誤導買家的設計

网友:
其實這類"膨風"的廣告手法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見到,偏偏關鍵字就是給你縮的特別小,有了這次的經驗下次就要多多注意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以前的NF系列就有這種的顯卡出現了~~
只不過~~他沒標板子上的實體記憶體多少~~~
從顯示器內容看到128MB但實際上只有64MB...
以前就有很多種這類的顯卡 ...

這種產品  行之有年...
也許他跟真正1G的是一樣IC...或是跟更高級的顯卡  IC也一樣...
問題出在GPU制程良率.....這些產品..有分 良品 次級良品  次次級良品....都是可以賣$$$的
原因是在測試時候...從低開始測..良品的可以跑到最接近理想值...次級卻可能少了幾百MHZ...以此類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看到手上一塊GV-N84STC-512I的也是這樣啊
寫TURBO CACHE 512MB GDDR3,盒子翻遍了也是找不到卡上記憶體是多少
說明書上寫一堆有的沒的,就是沒寫這塊卡的實體記憶體是多少
請出GPU-Z.........記憶體是......12 ...

其實在N系列的6開頭...就出現一堆了....而且顯卡價錢暴低......
我會知道顯卡的實體記憶體不足上面標示...也是長期配合的店家告知的...
有客戶在買顯卡他們都會特別告知....所以我才會知道有這類的顯卡存在...
不過~~因為有告知~~~之後銷量不是很好~~就沒在進類似的貨了

网友C:
以前的擴充(放大)喇叭都寫1500W,實際恐怕連20W都沒有.那句無奸不成商,應該是實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擴充(放大)喇叭都寫1500W,實際恐怕連20W都沒有.那句無奸不成商,應該是實話吧!!

所謂的1500W那叫P.M.P.O,即瞬間輸出功率;
所謂瞬間?0.1秒(甚至更少)而已.
實際上的RMS(連續平均輸出功率)也才只有區區二三十瓦.
這就是一些主動式小喇叭及小台音響惡打廣告的真相.
話說,真的要做到1000瓦RMS?也是有啦.
McIntosh(米國音響名廠,和蘋果電腦麥金塔同字)1992年出過單聲道1000瓦後級MC1000.一聲道一台就要幾十公斤重,在台灣資料不可考,只找到在日本現在賣到一對折合近五十萬台幣.快廿年的機器.這才叫實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顯卡記憶體多少倒不是很CARE......沒在玩啥遊戲啊,能跑就好.....了不起我....我關特效
我比較好奇的是TURBO CACHE這個技術到底有沒有被游戲認可?
之前用超爛的機子(AGP MX400 32MB)去開伊蘇六,一開頭偵測顯卡記憶體容量就被拒絕了
遊戲認可的顯卡最低需求是64MB......32MB不給跑.....AGP號稱能共享主記憶體去放貼圖材質不被接受啊!!
TURBO CACHE這個不知道能不能跑,不然現在的遊戲動不動就256MB顯卡RAM起跳......

网友E:
TurboCache,在GF6系列開始採用,主要是因為當時記憶體密度、容量不高,而需要大量貼圖,要用到大量記憶體,所採用的策略,直接去抓系統預留的主記憶體來使用,增加執行效能。
共享記憶體,這是後來才提出的,故此,使用舊世代的顯示卡,並沒有辦法使用這項優勢。

顯示卡的板載記憶體,可以透過軟體去偵測,也可自己根據上頭的顆粒型號,去查詢,算一下就知道了。

是消費者要自己注意看型號查規格,也不能完全怪罪於板廠,只能說,板廠的行銷手段很......00XX。
http://tw.nvidia.com/page/turbocache.html

HyperMemory.............這在雞排店的官網,有一些說明囉!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3541#ov

不過雞排店,也已經有很多黑紀錄了,主機板,型號上面出現P55字眼,會令人以為是P55的晶片組,其實不然,裡面塞的是H55。

网友:
512MB跟1GB是差很大,GV-R567HM-1GI的HM還以為是HDMI勒!
幸好看到解釋HM(HYPER MEMORY)的意義

网友:
今天新聞有看到~!
還好當初買微星的!
我手上一張AGP 6200的當初也是貼成6800在賣的~~嗚

网友:
引用 网友E:
TurboCache,在GF6系列開始採用

昨天去幫朋友拿一片卡 一不小心 又中招了 210TC 512MB 卡上512MB Turbo Cache 1GB... 又跑了一趟回去換一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E:
TurboCache,在GF6系列開始採用,主要是因為當時記憶體密度、容量不高,而需要大量貼圖,要用到大量記憶體,所採用的策略,直接去抓系統預留的主記憶體來使用,增加執行效能。
共享記憶體,這是後來才提出的,故此,使用舊世代的顯示卡,並 ...

不過雞排店,也已經有很多黑紀錄了,主機板,型號上面出現P55字眼,會令人以為是P55的晶片組,其實不然,裡面塞的是H55。

上回就差點中招,好在事先到gigabyte的官網看看,才發現是H55。

网友:
不心看到這樣一個消息,也許對一些人有用(請注意紅色字):
__http://www.gigabyte.tw/press-center/news-page.aspx?nid=-1230

技嘉科技顯示卡GV-R567HM-1GI網路事件聲明稿
2010/08/30

2010年8月30日 -台灣、台北─技嘉科技針對「技嘉顯示卡1GB變成512MB?」網路事件,有關GV-R567HM-1GI 及HyperMemory技術所引發的疑慮與誤會,技嘉科技萬分抱歉造成此次消費者的困擾在此發布正式聲明,說明消費者補償方案與目前處理狀況。

若消費者對於所購買之GV-R567HM-1GI或技嘉科技其他型號的HyperMemory / TurboCache技術之顯示卡產品感到有困擾,即日起至2010/9/30為止,消費者可憑發票及顯示卡至原購買店家或各地技嘉服務中心辦理退款或更換等值技嘉商品。若您購買時並未索取發票或原發票已遺失,可持購買證明或顯示卡,回原購買店家辦理,技嘉科技目前已通知代理商委託各店家協助代收商品。

目前處理狀況,技嘉科技分以下兩點為大家說明與釐清:

1. 包裝標示不夠明確:
包裝標示造成消費者誤會的事宜,技嘉科技深感抱歉並盡速進行修正措施。針對未出貨之技嘉HyperMemory與TurboCache系列顯示卡將立即更新包裝,在彩盒上詳細標示實體記憶體大小(onboard memorysize),以避免消費者誤解,且外盒條碼也會一併更改,避免傳遞給店家錯誤訊息,進而造成消費者疑慮。此外,針對已出貨部分,將會要求經銷商、代理商及店家,於技嘉HyperMemory與TurboCache系列顯示卡彩盒外部清楚張貼標示後,並清楚告知消費者實體記憶體大小之產品資訊,方能銷售。

2. 網站產品敘述有誤:
技嘉官網已全面於產品網頁明確標示 HyperMemory / TurboCache系列顯示卡實體記憶體大小,避免Memory Type與HyperMemory / TurboCache之可分享到的總視訊記憶體混淆。

以下連結為技嘉科技台灣區服務中心聯絡方式,若有相關問題或需更詳細資訊,請聯絡技嘉服務人員。謝謝!

*全省技嘉服務中心服務據點:
http://service.gigabyte.tw/center/location/gbtService_serviceCenter_location.shtml

店別
地址 & 電話
營業時間
台北松江服務中心
台北市松江路8號2樓之3
(02)2511-9398

週一至週五 11:00~21:00
週六~週日 11:00~18:00
(國定假日除外)

台北中和服務中心
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136號6樓
(02)8227-6136

08:30~17:30
(週六及國定例假日公休)

桃園南平服務中心
桃園縣平鎮市南平路215號
(03)439-3025

9:00~17:00 (12:00~13:00休息)
(週六及國定例假日公休)

新竹光復服務中心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278號
(03)572-5747

週一至週五 11:00~21:00
週六~週日 11:00~18:00
(國定假日除外)

台中公益服務中心
台中市公益路81號
(04)2301-5511

台南忠義服務中心
台南市忠義路二段173號
(06)221-7374

高雄建國服務中心
高雄市建國二路51-1號
(07)235-4340

HyperMemory是由ATI所提出的記憶體分享技術,概念上與功用上也等同於nVIDIA所提出的TurboCache技術(最早見於GeForce 6200TC),這兩項技術都是運用在顯示卡上面,目的在於借用主機板上部分的系統記憶體容量來當作顯示卡的顯示記憶體使用,由於PCI Expressx16匯流排的高頻寬,使得這種技術的實現成為可能。

然而為了避免耗費過多的記憶體資源,HyperMemory與TurboCache會根據系統上實際安裝的記憶體容量來提出分享需求,以一張實際Onboard了512MB FrameBuffer的卡來說,實際分享的容量大小如下表所列。從表上可以看得出來,不同作業系統對HyperMemory或TurboCache的處理方式並不一樣。在WindowsXP底下,只要系統記憶體超過1GB以上,HyperMemory與TurboCache會固定借用512MB的記憶體給顯示卡用,如此就湊成了512MB+512MB=1GB的顯示記憶體;而Vista與Windows7的行為則更為聰明,它會視實際上安裝的系統記憶體大小而動態地分享給顯示卡使用,分享容量甚至可以超過1GB。

HyperMemory與TurboCache算是顯示卡上一種變通的設計方式,當On boardMemory比較小時,可以借用系統的記憶體來當作繪圖記憶體。優缺點上來說,由於分享系統記憶體需要透過PCIe匯流排來存取,所以速度上不若OnBoard的記憶體來得快。優點則是,顯卡上建置的記憶體比較少,故成本較低,可以反映在售價上面。

目前市面上仍然可以見到TurboCache或HyperMemory版本的顯示卡,通常在包裝彩盒上都會標示”TurboCache”或”HyperMemory”字樣,而這些卡的售價也會相對稍低一些,對於入門級別的顯示卡來說,可能會是C/P比較高的一種選擇,因為目前系統上的記憶體普遍動輒4GB~6GB,分享一部分來作為繪圖記憶體並不會拖慢系統效能,對於有預算上考量的消費者來說,也可以是個選項。

作業系統
Windows XP
Windows 7 & Vista
系統記憶體
1GB
2GB
4GB
1GB
2GB
4GB
顯示卡板載記憶體(MB)
分享記憶體(MB)
顯示記憶體總容量(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