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 HP-U300GF3 高頻震盪音詢求支援

楼主(2010-08-26):
公司送來一台故障 HIPRO HP-U300GF3 電源供應器,故障現象是:不能開機。初步看看,目視一時沒發覺哪些零件有問題,只看到8A 保險斷,先換上一顆 5A 開機試試,短路 PS-ON之時,電路板出現急促廝~廝~聲且伴隨小火花,趕快斷掉電源,此時發現聲音火花來自 D5及Dx,進一步檢查之後陸續發現殘骸。
D5:0.3Ω 2w ,Dx:0.27Ω 2w,R22:10Ω,D14:IN4148,Q2: MOS FET 2SK 2749,
有些零見光華尋不著,只好網路訂購,如:0.3Ω,0.27Ω(用0.22Ω替代),2SK2749等等,三天後零件到貨,換上這些之後,待機上電檢查 +5VSB 沒電壓,PS-ON 3.7V,再詳細檢查,發現R18也不行,R18 不明,好像 10Ω 又像 1K`,第三環燒焦了,我用 10Ω替代,+5VSB 電壓出現了 5.2V,測試開機短路PS-ON 風扇及電壓都無,還是不能啟動,參考論壇裡的相關資料之後,趕緊網路訂購 UC3845。
UC3845到貨,心想可以交差了,換上,嗯,各電壓都有電壓輸出,風扇也啟動了,但是接著感到一陣疑慮,似乎聽到寄生震盪(高頻震盪)的聲音,ㄘ~~~~~,接著就不敢再上電。高頻震盪應該是不正常,不是那種電磁圈或電容的高頻音 嘶~~~聲。

請教大大學長們,我聽到的是異常震盪音嗎,感覺像是還有零件會因此而再打壞的樣子,接下來我要往哪裡查?謝謝

我有拆下 2SK2749連同散熱片組,待機上電測試UC3845電壓,此時是沒有異常聲音的。裝上2SK2749連同散熱片組,開機後電壓輸出都有,接著同時就有異常震盪音。

主版

主版

背面

背面

2SK2749

2SK2749

各件殘骸

各件殘骸

网友:
這是單晶順向式結構,兩顆2SK2749屬於雙顆並聯,若其中一顆損壞有可能影響另一顆,最好能夠兩顆一起更新。

楼主:
回狼大:雖然都是 2SK2749 `,只換一顆,兩顆都要一起換嗎?我試試。謝謝

网友:
雖然裡面都是日系電容,但也是別忘記檢查一下容值是否在合理範圍中。

另外若是遇到燒保險的案例,別忘了上電前要對電路進行檢查,並使用燈泡保護電路,以免損害擴大。

楼主:
我已換上新品 2SK2749,但是還有ㄗ~~~聲,我能一直開著嗎?有甚麼徵狀是我必須要小心的注意的?

電容,是指輸出端的電容嗎?

网友:
無論是一次還是二次的都需要檢查。
另外負載增加時聲音是否會改變?

楼主:
無論是一次還是二次的都需要檢查。
另外負載增加時聲音是否會改變?

回覆狼大,我經驗不夠,不敢貿然加上負載,但是後來有空載跑個約3-4分鐘,眼睛盯著看,順便摸摸主開關 mos 的散熱片,還好溫度小小溫溫的,我拿了一根小水管套在耳邊聽聽聲音從哪來,左測右試,發現聲音來自主開關mos旁的隔離變壓器,看來似乎是變壓器來的雜訊吧? 實在有些嚇人,真怕哪又爆了。
請問現在是加載測試是嗎? 一次二次測的電容不良一般是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謝謝。

网友:
我也有一顆POWER的變壓器有聲音的。
那是因為線圈有間隙,又因為磁力導致震動。

換掉比較好,因為磨久了應該就會破皮吧!

楼主:
2010.8.27.目前進度
加負載測試出現問題啦,空載用電源大師量電壓,看似電壓都正常..加上一顆12v 55w的燈泡負載時,POWER 卻是不能啟動,電源大師閃動一下隨即無啟動無畫面反應,看 POWER 的規格:12v 8A`,使用燈泡負載應該差不多是4~5A左右,就算全載8A不實,應該也能點亮燈泡吧,接下來的有負載啟動不了,該從哪裡查起呢?

空載用電源大師量電壓

空載用電源大師量電壓

网友:
我也有一顆 420WPOWER
POWER的變壓器有聲音.....
沒料換~
發出的聲音 炒死人

网友:
power發出的高頻聲,我每次聽不一會兒就會覺的頭痛,我的同事每次都說我太敏感,他坐我旁邊都說沒聲音啊..... ....

网友:
耳朵的敏感度會隨年紀減低。

我知道有一個鈴聲檔案很好玩。
把這個檔案設定成鈴聲,鈴聲響老師聽不見,但是所有的同學都聽得見。
(要防著耳朵還沒老化的老師,好像30以上大概就聽不見了。一種高音音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0.8.27.目前進度
加負載測試出現問題啦,空載用電源大師量電壓,看似電壓都正常..加上一顆12v 55w的燈泡負載時,POWER 卻是不能啟動,電源大師閃動一下隨即無啟動無畫面反應,看 POWER 的規格:12v 8A`,使用燈泡負載應該差不 ...

鹵素燈泡的電阻在未點亮時是較低的,所以可能會讓電源誤判是短路或是過載。
可以嘗試使用電阻器或是加在5V上(這顆電源應是屬於5V重點輸出型)

引用 楼主:
我拿了一根小水管套在耳邊聽聽聲音從哪來,左測右試,發現聲音來自主開關mos旁的隔離變壓器,看來似乎是變壓器來的雜訊吧? 實在有些嚇人,真怕哪又爆了。
請問現在是加載測試是嗎? 一次二次測的電容不良一般是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謝謝

若是小顆變壓器發出而非大顆變壓器,則目標要轉移到輔助電源電路上。
二次側輸出電容不良對輸出電壓安定性有影響,一次側電容不良較容易發生啟動不良或是跳機等情形。

楼主:
電容已測過,都在範圍之內。
燈泡型負載,我試過另一台電源,我用12V 55W 和 6V 10W 都能順利點亮,這個故障的電源,在測試時曾以12V 55W 和 6V 10W 這兩顆當負載,也嘗試單獨讓他們能否各別點亮,結果是單顆都無法點亮....
另外,我用的電源大師,我的建議是,當作初步電壓判定即可,若真要測試電源供應器是否可以用,電源大師電壓畫面僅供參考,應該是加用負載作測試才準。

网友A:
我是用故障光碟機(12V 1.5A/5V 1.5A)*2及硬碟機(12V 0.3A/5V 0.7A)*3充當"假負載",
多少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故障光碟機(12V 1.5A/5V 1.5A).....

回13樓狼大,
我仔細聽了異音是來自大顆的變壓器底部傳上來,應該是來自這顆變壓器,沒同款能替換試試。

回15樓pywu1423
我這台故障炮兒,在測試負載時也用過一台光碟機作測試,當時是可以開關門動作的。看來是負載增加時有問題的。
我再來找找原因

网友:
手上有LCR表的話可以拆下主變壓器進行各繞組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