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數位相機電路板上的電子零件辨識

楼主(2010-08-26):
這顆零件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是啥
這是修數位相機不開機的電路板上看到的
不管用電阻或二極檔來量都量不出來
看起來也不像是保險絲

麻煩有看過的大大給個資訊好讓我知道這是啥零件及其規格
照片中的紅框處就是不知名的零件

電源處

電源處

這個說是Canon IXY 50相機,只是手邊沒有該相機的電路圖
有跑一下電路
電池的+極接到這顆零件的一端
而零件另一端是接在電路板一個"+"的符號處

网友A:
這是保險絲沒錯,不過換新及送電前先檢查對地阻抗有無異常,或是用可調電源限制送電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保險絲沒錯,不過換新及送電前先檢查對地阻抗有無異常,或是用可調電源限制送電電流

感謝狼大的回覆
只是不知這個保險絲的規格是多少呢?
是2A嗎?
另外限制電流的話要先從多少開始呢?

网友:
抱歉,數值較無法判斷。
若是確定無短路或是低阻抗現象,先把可調電源的輸出電壓固定在電池電壓大小,電流從0調起,測試看看相機開機運作時的消耗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