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7vrX開機 風扇轉一下就停(修復)

楼主(2010-08-26):
此板到手時一上電開機風扇轉一下就斷電並且有"吱"的聲音,這板子很久了沒有小4pin 12v,打了atx的阻值它是拉5v供mos D極電壓,atx 5v輕微短路阻直約48左右,將cpu供電mos全拆下測量2相供電其中一相的上管輕微短路,於是上下管兩管全換後再打atx阻值即正常約480~550左右,開心上電後熱機幾小時了,應該完修了。
這次終於碰到點軟的,之前碰到多片不管這麼換都是短..短.再短...XD,只是舊板子沒什麼利用價值,但是他是親戚說要整理來給他們玩玩小麻將,所以可以開心收錢錢去囉

拿到機器時其實圖中mos旁的電容全爆了,猜想應該是造成mos打壞的主因....旁運風扇插座懶的貼防熱膠帶,快焦囉^ ...

拿到機器時其實圖中mos旁的電容全爆了,猜想應該是造成mos打壞的主因....旁運風扇插座懶的貼防熱膠帶,快焦囉^ ...

呼~拜託別在短喔....

呼~拜託別在短喔....

風扇持續運轉囉^^

風扇持續運轉囉^^

紅黑筆對調打阻值

紅黑筆對調打阻值

D-S都快短路囉..

D-S都快短路囉..

网友:
很棒的案例喔!
電源的穩定度,影響非常的大,有時候慘的狀況,直接壞一堆。

那顆........問題還是還沒找到,幾乎快翻爛了,啟動不起來,就算起動起來,還是一直吱吱叫,甚至,根本不能上重負載,一定會跳掉。

网友:
讚喔~~~功力越來越強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確實,他的機器原本就是接西華300w的隨機牌power,次級電容幾乎爆光...也一併換一顆較好的上囉~
嗯~大師出馬還未搞定,真是有一定的難度。我是初學者手邊還有多顆都是全漢的我都用最笨方法地毯式的量測或拆下量測,真的就是找不到故障的地方.....,之前狼大好像也說過全漢的power有一定維修難度,加油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新大,我這次是運氣較好拉
這次可收錢錢的,好開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找到最後,真的開始用地毯式搜索,尤其沒有電容表,查起來更是格外辛苦。
很怕的是...........變壓器,因為有發現一些異狀,加上一些檢查後,已經有點漸漸懷疑了。

网友:
XP1800 加上各512MB 的RAM ~也是不錯的 `上上網 打打 小遊戲都不錯 ~
謝謝分享 ~

网友:
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好令人羨慕呀

尤其是可以.......收錢 呵呵

网友:
謝謝jack大熱情分享 ,收下囉!希望以後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