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膠鬤

楼主(2010-08-26):
聽說有些機器.出廠時會有防拆機制.利用元件蓄電記憶能力..讓你拆了.就故障...簡單說.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哪個元件要先放電.就拆機.那你就算裝回去.也是白搭...不知道是用什麼原理才做到?有哪位大大有遇過.或是解決辦法??這種機器有哪些特徵??

网友:
我倒還沒耳聞過有這樣的東西,或許是我孤陋寡聞吧.ㄎㄎ.
我所知道比較類似您所說的大概就是像以下
HiNet動態密碼鎖
http://otp.hinet.net/html/AP/news/20100713.html
這是需要配合密碼鎖硬體本身所產生的密碼和hinet網站所產生的密碼兩者配合之後才能使用的
硬體電池不能自行拆換,一拆換整體密碼就失效,要更換電池還得送回去配.

网友:
其實就跟家用無線電話換電池要重新對頻一樣,不過目前看過拆開就壞掉的東西是金士頓一款最高階的128bit加密碟,只要外力拆開就會自動銷毀內部資料。

楼主:
請教狼大...換電池要對頻...這種狀況可以避免嗎//目前已知是要針對已知腳位放電.才能避免這種狀況...還是狼大講的是另一種機制

网友:
早在20年前就有類似的設計,一般是日制的針對單晶片或cpu機板設計,防止mic模泥器解板(抱歉字打不出來)

楼主:
請教BIG大大..那要如何解..或是有何特徵??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BIG大大..那要如何解..或是有何特徵??感謝

逆向工程 copy 用cpu模擬器去抓程式動作 只要不小心直接掛上送電數十萬的模擬器就掛

楼主:
所以用不斷電接法即可解...但是如果是主機板或是硬碟..有此機制..那不就'會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