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電源維修,一條電線的故事

楼主(2010-08-26):
最近我的老車發現電壓不太足夠,啓動後沒開大燈與冷氣電壓也只有12.2V,ABS的故障燈也會不時的亮起,的確是得好好整理一下,否則哪天拋錨在山上事情就大條了。
以前有在汽車百貨店買過一個車用數位電壓表還帶有溫度顯示器的功能,這東東真實用,不但能夠讓您隨時知道車上電壓變化的情形,溫度計還附帶一條感溫線您可以將線置入冷氣出風口,如果溫度不是在4度C左右那您該去檢查空調系統或是補一下冷媒。
所有的維修過程雖然不是自己動手(怕手髒麻煩),也不是回原廠維修,都是坊間自己信賴的小保養場,自己在旁邊監看並協助遞工具。

先說 ABS 電腦:
儀表板會不時的亮起紅色警告燈要您馬上去維修檢查,由於已經很久沒回原廠保養不要麻煩原廠所以就自己想辦法了。
首先要先抓到故障碼才能對症下藥,先去買了一顆通用型的 OBD 藍牙偵測器,也是對岸生產的還不錯用,能夠隨時將引擎各項數據傳到筆電或是智慧型手機上監看,但是還是抓不到這台車的故障碼!
於是又去買 VAG 車系專用的 OBD 檢測線(USB 界面)與專用軟體,經過一番奮鬥後總算會用能抓到故障碼了,再開到朋友的保修場用他們的檢測電腦再抓一次,果然也是相同的故障碼。
這個故障碼是說 ABS 電腦與儀表板間的線路有問題,真的是線路嗎?又到網路上爬文看歐美與兩岸的討論區大家怎麼說,果然問題指向 ABS 電腦。
第二天趕快開到家裡附近的保修場跟老闆說兇手找到了就是她,老闆還半信半疑的將她拆下,再介紹一家北部專做汽車行控電腦檢修廠讓我拿去給他修。
因為先前有在網路上做功課知道此 ABS 電腦是 BOSCH 廠的內部跳線都是用比頭髮還細的金線來跳,所以很容易燒斷的。
本來是有想要自己挖開來修跳線,但萬一修沒成功行控電腦檢修廠也不會收件,就得乖乖的去買原廠的好幾萬元的 ABS 總成。
兩天後維修回來裝上去故障燈也就不亮也叫不到故障碼了,連拆裝工資共花了8千元還是比去原廠省了好多錢。
事出一定有因我要繼續追究到底,難道會是車內電壓不穩的問題?

汽車電源系統:
先從電池下手,原先的電瓶用了快5年還不至於會發不動,還是先換了她吧!還是繼續選用德國V牌電池,原物料上漲後電池還真不便宜要4千多元。
換上後電壓也只有多零點幾伏連13伏都達不到,當場問電池老闆,他一口咬定這是發電機不良的問題,好吧!再去檢查發電機。
保養場的老闆拿了電池/發電機檢驗表又夾又量了老半天後說的確發電機不夠力,電流不足。所以我又換了最大的 110A BOSCH 發電機,這下又去掉1萬多元了。
換完後電壓有再上升零點幾伏,勉強能達到13伏左右,心想可能車得讓他多跑一下電壓就能夠充上來了。
那幾天路跑的電壓觀察還是有問題,冷車時電壓比較高約12.8伏,反而熱車時電壓會回降到12.4伏左右,怎麼會這樣難道是線路問題?

供電與充電線路:
熱車時去摸一下那條所謂的正極線,乖乖!還真燙,真的有問題,為了再確認一下又去買了直流電流勾表來量每條線路上的電流,放心啦!這些測試儀器比這些汽車零件便宜的太多,以後也都還能用。
量完後心裡就有底了,發電機與電池的確是新的也完全沒問題,有問題的就是從發電機到電池的那條粗線,汽修業的稱為正極線。
有了方向也有名稱就能夠搜尋了,英文名稱也就叫 Battery Cable。
先翻了我多年前去米國買的兩本維修手冊,其中一本是給使用者ㄧ步步看圖維修更換零件時在看的初級維修手冊就有提到如何更換這條電池線,可見這條線跟本就是消耗品。
再爬完了國內外各討論區應該八九不離十,台灣價格是兩千多一條線,前幾年台灣代理還有招回更換這條線,因為我過保固期就沒回廠,所以沒被招到.......
下面有線路可以看,發電機C是先接線到啓動馬達B才接到電瓶A,電線圖上有標是16釐米平方而線路共有兩段很長中間又多了一個接點,而仿間汽車音響業者都知道這些問題都會改裝,原線路不動直接用一條更粗的線直接從發電機C接到電瓶A上。

過程、後果與下場:
保養場原先也不建議亂改裝,但是拿不到原廠線也只好同意我自己去買線來給保養廠裝,先跑到音響專賣店問美國怪獸級的線要多少錢,這個老闆說他的 BMW 新車過了六年時也是這樣,多裝上這條線後就完全改善了。
保養廠又說不要買太粗的線不好加工還要有波浪套管,後來在家附近的汽車音響店買了2米 4 AWG 25釐米平方的線與幾個鍍金壓線端子與套管總共才4百多元,再拿去給保養場裝,裝好後再塞500元給他當工錢(原先不給我拿,因為發電機是他換的)。
先用壓線鉗壓好端子後再拿300瓦的烙鐵吃錫進去,外皮上再套上黑色波浪套管,因為引擎溫度很高所以這條加裝的線佈線要很小心,千萬不能碰到高溫處,也要考慮萬一車頭撞擊引擎潰縮時是否會短路到地引起火燒車。
拉完正極線因為還有多出來的線於是又多做了兩條所謂的負極接地,電瓶負端再多ㄧ條搭鐵,引擎本體再接一條到電瓶負端,這三條線共做了2個多小時。
現在即使有開冷氣電壓都還有13.6伏,整個儀表板更亮,音響也更大聲有力,馬力也多出好幾馬了(才怪!心裡作用)

線路阻抗:
想要直接量取這條新線路的阻抗有點難,需要精密的四線式的低阻表,但還是有簡單方法可以算出。
就是開關冷氣時用 △V 去除以 △I 就是這條線路的阻抗了,以我的例子來說關冷氣時電壓為13.8V、電流為22A,開冷氣時電壓為13.6V、電流為50A,所以新線的線路阻抗為 (13.8-13.6) / (50-22) = 0.00714 歐姆,應該是夠低了。
這個測量應該是在熱車後再來量取,因為這條線跑熱後電阻值也會變化。
由於原線路並沒有移除應該還有電流分流作用,結果用勾表去量竟然舊線路一點電流也沒有,這也不奇怪因為新舊電路阻抗差太多了。

感想:
應該是從最便宜的地方來嘗試排除問題多問ㄧ些人或多看一點文件,不要人云亦云就貿然進行更換否則都是花錢學經驗,修車師傅不是車主不會很瞭解您的車自己多用點心才是正途。

重點整理:
1. 所需儀器:汽車專用數位電壓表,要用三用電表也行但是沒適合位置擺放以方便駕駛者觀看,三用電表沒有長時間的背光顯示幕。
2. 觀察電壓:引擎啓動後去開關音響、冷氣、大燈時電壓變動越低越好,線路電阻值大電流消耗大時壓降也會大。
3. 正極電線:起動後這些電力都是由發電機所供應,電流可能會高達五、六十安培都是流經這條正極線,負荷重壽命短也不奇怪。
4. 更換時機:起動後電壓低於13伏要注意、電壓變動大於0.5伏很可能就是、線會發燙就要更換或加裝。

路測:
今天車開起來好像有變輕快,耗油表也有低了一點,但這都是感覺不足為信,還是要有數據才夠公允!
先讓我研究一下 OBD 監控軟體這方面怎麼用,改天較有空時讓筆電來紀錄一下引擎出力與油耗數據,分析過後再來補充。

特別注意:
線材與工資都不高最好請專業的技師幫您施做,除非您很懂車才能自行DIY,火燒車的新聞多半是跟這條線有關,因為她沒有保險絲短時間內要榨出幾百安培來是很輕鬆的事,安全第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完正極線因為還有多出來的線於是又多做了兩條所謂的負極接地,電瓶負端再多ㄧ條搭鐵,引擎本體再接一條到電瓶負端

這就是一般仿間所稱的強化接地,對老車比逆電流效果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始終對車上的逆電流效果存疑?難道電瓶的內阻比不上那堆電解電容,那堆電容放在引擎室內不用多久都會烤乾!
機車倒是可能有點效果,現在的機車都是塑膠車殼了。

我那兩條負極線其實也是做好玩的,自己都不相信會有什麼優點能夠顯現出來。

网友B:
我看到最後...只認為....你好有錢....買了2台設備.......

网友C:
真是詳盡的維修經驗, 不過看來K大新發電機coco是多花了... 小弟的十一年老BMW也得檢查一下電壓了. 是下圖這種電壓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就是這種的,它很容易就放在儀表板上,好讀又不影響行車安全,幾百元就有了。

网友E:
請問你的ERROR CODE 是什麼
我的ALTIS ABS 故障燈偶爾也會亮起來 我想對照一下跟我的ERROR CODE 是否一樣
麻煩大大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最後...只認為....你好有錢....買了2台設備.......

車用數位電壓計加 OBD 檢測線還有直流電流勾表三個一齊買ㄧ買三千台幣都還有找,比車上任何一個電子零件都還便宜。
這條加裝的電線更是便宜,用來換取車上各種電腦模組的保安更是太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的ERROR CODE 是什麼
我的ALTIS ABS 故障燈偶爾也會亮起來 我想對照一下跟我的ERROR CODE 是否一樣
麻煩大大 謝謝啦

不同車系的故障碼都不太相同,有些是共通的還有車廠自定的,我是 VAG 車系故障碼是 01203。
您還是要先跑幾家修車場看師傅怎麼說,再來就是自己爬文章了。

网友F:
之前遇到 車子 有毛病 造成 冷氣電腦故障 ~影響.電動窗 雨刷不正常.. 冷氣低速不運轉
之後更換冷氣電腦 ~..沒注意檢修發電機 ~才發現 電壓只有 ~12V..(正常車子發動要再13.5上)
電池剛換不久 所以很有電
更換 發電機(翻修4000元) 老闆講說 `發電機 有吃到油 不然不會燒那樣嚴重(軸心都粉化囉)

在想 會不會 發電機壞掉 傷到 `冷氣電腦

所以 車子有問體的時候 還是要先看一下發電機有沒有正常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這次檢修的經驗學到要檢查發電機其實也很簡單,要用直流勾表!
只要發動時正極線(發電機到電瓶)上有大電流流過就應該是好的,如果還不確定先多裝條正極線試試,也可以先用救車用電瓶線來先測試。
因為有安全的顧慮,最好還是請保養廠來幫您夾線測試。

网友:
強化接地對老車來說的確有幫助的,小弟的COROLLA也是有裝的~~感覺還不錯啦
先強調一下我是說老車喔~~新車感覺是沒有差別的,因為接觸好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對歐!我也應該來量一下新裝的接地線上面究竟有沒有電流存在,有電流就代表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詳盡的維修經驗, 不過看來K大新發電機coco是多花了... 小弟的十一年老BMW也得檢查一下電壓了. 是下圖這種電壓表嗎?

對了!我現在才想到,五年前也在原廠換了一顆發電機,當時也是電壓不足的情況,原廠建議我換我就換了也沒好多少,這顆已經是第三顆。
當時很忙根本沒時間來追查這電壓不足的原因,那時只想到花錢消災。

不只發電機,其實這次我也是覺得那顆電瓶也是多換的。

所以自己不用心就只能當肥羊!其他地方省吃檢用都不夠這汽車吃錢怪獸花!

网友:
哦~看到這篇讓我想到~之前有交車廠一顆很難找的繼電器~
原廠資料~

聽車廠說~這繼電器都是用在歐系車種的ABS上~
小弟無能~沒辦法找到開放式的樣品給客人使用~
只有找到V23076的規格~有外殼的~並出兩顆樣品給客人維修~
不然這單換電腦板或送廠維護會很貴~

不過...小弟一點都不了解車車...比較晚接觸
板主功力也真強~請受小弟一拜Orz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門南部有家 ~ 再整理 BMW 各車系的 發電機壓縮機 ~它在 YAHOO 有 刊登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4914433
那老闆 整理好賣給 材料行.需舊品對換
我拿去過整理  E39 BMW 4000元.. 外面5500元(材料行)建邦.
整理好的發電機 `外表跟新的一樣
雙 B的 新的話 價位你可能會暈倒. 外面都是整理 .
老闆人不錯.

楼主:
我最早接觸汽車電機是很多年前受委託設計汽車防盜器,首先必須先去了解汽車上的線路。
第ㄧ件事是知道這些電線又稱電子花線,因為低壓工作所以免安規送審,線廠就能省盡量省甚至用回收再製銅來做,歐盟又有自然分解環保線的要求,所以老車上的電線真是堪慮!

汽車是ㄧ種會震動的電器還有生命安全的維繫所以上頭的電子零件與固定方式都有特別設計與考慮,所以用上特別的繼電器也就不奇怪了。
這些零件都需特別先送審,整體還有嚴格測試,所以賣到客戶手上整個電子組件是所費不貲。
我還記得客戶有次接 BMW 行控電腦的代工,電路零件、PCB、測試治具都是德國來,台灣只作銲接與測試,其中有一項 RF 干擾測試要用 1MHz 至 1GHz 全頻段 1KW 的發射機不能有誤動作。
當時不懂問老外,老外說車上可能會裝上大功率的收發機,也可能會開車經過大功率的基地台,這時才懂會什麼人家會說歐洲車比較安全。

德國人是只要是有這種可能就會去防護,亞洲人是可能性高才考慮要不要防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對歐!我也應該來量一下新裝的接地線上面究竟有沒有電流存在,有電流就代表有作用。

強化接地主要都是強化火星塞跳火強度、降低啟動馬達線路阻抗等其他採引擎本體搭鐵的裝置。
所以電流應該也不太好測到(除非發動時)

引用 楼主:
我始終對車上的逆電流效果存疑?難道電瓶的內阻比不上那堆電解電容,那堆電容放在引擎室內不用多久都會烤乾!
機車倒是可能有點效果,現在的機車都是塑膠車殼了。

因為車用交流發電機內部雖採三相繞組配置,經整流子整流後其實還是帶有一點漣波成分,電容本身充放電速度較電瓶快,可以平滑漣波成分,供電純淨度會增加,且對於電源正線上高頻率雜訊有"旁路"作用(利用電容隔直通交能力),所以逆電流都使用多種容值電容並聯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接觸汽車電機是很多年前受委託設計汽車防盜器,首先必須先去了解汽車上的線路。
第ㄧ件事是知道這些電線又稱電子花線,因為低壓工作所以免安規送審,線廠就能省盡量省甚至用回收再製銅來做,歐盟又有自然分解環保線的 ...

難怪某日本車只在美國爆衝....其他國家都很少
美國地大管制又少.....不得不使用高功率無線電.基地台打遠一點
人口密度高的國家基地台很密供率都不高
電腦跨國後失智應該也要列入常識吧^^"

网友:
之前某T車爆衝的原因應該是在美國當地用了美製油門踏板及電子節氣門的關係吧
(據說改油門踏板的原因是為了讓踩踏更有"感覺")

网友J:
汽車設備做RF抗干擾測試
這讓我想到N年前玩無線電時的事
當時我朋友開車,我在副座使用無線電
經過一排停在路邊的汽車時
其中一台車的中控鎖開了,警報器也開始亂叫一通
當時使用的頻率是144Mhz  功率約50W

無線電車機的使用手冊上也有警語
車上安裝無線電設備可能會干擾行車電腦倂影響行車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當時使用的頻率是144Mhz  功率約50W

大哥。。。。。。50W的無線電是很可怕的事情了耶。
計程車的站台不是才10W還是20W而已嗎?
計程車上的不是也才5W嗎?
您這個50W也太火腿了吧。

倒是說到這個干擾,好像福特的車曾經在美國某個城巿的某個轉角一定會當機。
所以查了後發現是這個問題,才會開始對車用的EMC,EMI做一些改善的。
可是目前為止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而更麻煩的是車子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干擾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哥。。。。。。50W的無線電是很可怕的事情了耶。
計程車的站台不是才10W還是20W而已嗎?
計程車上的不是也才5W嗎?
您這個50W也太火腿了吧。

倒是說到這個干擾,好像福特的車曾經在美國某個城巿的某個轉角一定會當機。 ...

哈哈~報告逃兵大~這50W的機子應該是擴頻後的~
擴頻後能上50W的機子很多~
我也在無意間試到比較好笑的是~
我們的收銀機會被UHF 4W某頻段干擾後自動打開~
其他頻率就不會...

网友K:
回复 网友L:

這又讓我想起有位前輩說的。
當年有人在台北不爽警察的OOXX所以用了很大的瓦數去"打"警用頻道。
而由於實在功率太大了,所以在獵狐的資料上3點全部是"滿格"根本無法計算發射點。
只聽到警察台派出美聲來拜託這位大哥,不要再玩了。

那一位大哥,不會就剛好是熊大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M:

這麼恐怖.............收銀機自動打開...............

雄爸爸大的經驗也蠻有趣的,不知道會不會引來路人側目......?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d137b07a83c245b2a1abmpRHHj9P7932.gif

打警用頻道,那個功率也很嚇人耶!一般的廣播電台,功率也到千瓦了?那位前輩,怎麼去弄到那麼大的功率啊?
警察自己也抓不到人..............只能投降了。http://bbs.pigoo.com/attachments/forumid_56/20100827_b7df6dbd0c64aebe4ff5U0hq9IVKh1f6.gif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強化接地主要都是強化火星塞跳火強度、降低啟動馬達線路阻抗等其他採引擎本體搭鐵的裝置。
所以電流應該也不太好測到(除非發動時)

因為車用交流發電機內部雖採三相繞組配置,經整流子整流後其實還是帶有一點漣波 ...

昨天有去量為了作強化接地的兩條地線上的電流,都是在引擎啓動後量的。
第一條是從引擎本體到電瓶負端的新線有測到0.5A,第二條是電瓶負端到鐵殼是2.5A(這條是與原先就有的線再並聯),好像真有其作用,但有什麼增強的表現我目前還體會不太出來。

逆電流電容的作用似乎有學理根據,但欠缺科學的數據來證明。
我是有想過可能可以拿量測充電電池用的內阻計來測量電瓶與電容的內阻差異,電池內阻計是交流 1KHz 工作的對於評估逆電流的高頻交流阻抗特性應該是有幫助的。
可惜我沒裝逆電流也沒買電池內阻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又讓我想起有位前輩說的。
當年有人在台北不爽警察的OOXX所以用了很大的瓦數去"打"警用頻道。
而由於實在功率太大了,所以在獵狐的資料上3點全部是"滿格"根本無法計算發射點。
只聽到警察台派出美聲來拜託 ...

這件事情我大約知道,我也知道是誰,我簡單說明一下。
業餘的 VHF 頻道國外市售的成品有做到 1KW 等級的,是給業餘通訊衛星與月面反射通訊用的。
警用頻道有透過山上的轉播器來轉發才能涵蓋大面積範圍,但轉播器的接收級有類似 CTCSS 的副頻靜音開關,必須是相同的類比副頻頻率或相同的數位編碼才能打開轉播器幫你轉發。
這人只是使用與轉播器接收頻道相同的頻率來同頻干擾通訊就已經造成大亂了,最後警電所也被逼的升級頻道與設備,也要怪當時的交通部配發了警察使用業餘頻道的頻率讓業餘人士很容易用業餘器材來干擾。

网友N:
昨天有去量為了作強化接地的兩條地線上的電流,都是在引擎啓動後量的。
第一條是從引擎本體到電瓶負端的新線有測到0.5A,第二條是電瓶負端到鐵殼是2.5A

這兩條新加的地線,它測得的電流值,理論上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這兩條新加的地線,它測得的電流值,理論上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這兩條新增的線其實原本就存在了,一條是電瓶負端搭鐵在任何車上都有,另一條是變速箱搭鐵(我是從線路圖上看到的),這條線我是新增一條讓它從引擎上蓋直接連接到電瓶負端。
其實會有電流存在並不意外,第一條的電瓶負端搭鐵是一定會有電流存在,因為車上的許多電器只有一條線都是靠搭鐵來回流電瓶的,例如燈泡。
第二條的引擎搭鐵也是必要的才能讓引擎上的電器裝備能夠動作。
新增的線電阻比較低所以電流都會改跑新線,而其電流值是沒有越低越好的說法,完全是看車上電器消耗的電流有多少。

网友O:
樓主您的問題不分國別老車都會發生,小弟過去幫人修過1台老MARCH(92年的),發電機掛點,換發電機(回收場殺肉品1000大洋)後還是發不動,電池端點電壓11.8V,發電機輸出端18.5V,原因就是發電機到電池線路老化缺回授電壓,跨接1條電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遇到 車子 有毛病 造成 冷氣電腦故障 ~影響.電動窗 雨刷不正常.. 冷氣低速不運轉
之後更換冷氣電腦 ~..沒注意檢修發電機 ~才發現 電壓只有 ~12V..(正常車子發動要再13.5上)
電池剛換不久 所以很有電
更換 發電 ...

歐洲車嗎,2000年以前日系車各系統獨立,會壞都是個別原因,歐洲車跟2000年以後日系車大量採用CAN BUS系統(數位控制系統),電壓不穩往往壞一大堆東西,要修都是換整組的,修到想換車

CAN BUS系統往往各系統交叉連動,收音機掛點雨刷空調跟著罷工,更扯的是儀表燈燒掉車發不動(因為鑰匙感應線圈接在儀表電路上,儀表再接引擎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樓主您的問題不分國別老車都會發生,小弟過去幫人修過1台老MARCH(92年的),發電機掛點,換發電機(回收場殺肉品1000大洋)後還是發不動,電池端點電壓11.8V,發電機輸出端18.5V,原因就是發電機到電池線路老化缺回授電壓,跨接1條電 ...

沒錯!您說到重點了,我會發這帖就是自己切身之痛(荷包)特此分享這次修車的過程,所有的老車都應該有此問題,這比加強化接地線有效的太多了,還在開老車的人請自行檢查,正常的保養廠只會給您換電池與發電機。
如果不檢修這條線,改天車上的電子裝置都不知道何時會突然掛掉!

网友:
我若是用安托華賣的現成的接地線是否可以,內容是長短不一的5條接地線。目前特價約900大洋

楼主:
我對強化接地的效果持保留態度,因為不知如何評估其成效。

線材建議使用 4 AWG  以上,是否共需要五條線我也不清楚,可以買線與端子自己壓但壓線鉗要去借,買現成的沒有吃錫最好自己補錫上去但也需有大烙鐵。

网友:
強化接地評估成效大多只能靠感覺(起步力道、加速反應、換檔頓挫等),且老車較明顯,若是上馬力機不知道會不會有差異就是了。
目前自己的車前車主搞了兩組強化接地線組在車上,引擎凸輪蓋、缸體、進氣歧管、噴油嘴油軌、變速箱、發電機上都接了一堆接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