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的等級?哪張比較好?

楼主(2010-08-27):
在網路上看了那麼久,還是不知道要買哪張~_~
原本是6600GT
後來找到
  • 8500GT
  • 6800GT
  • 7600GT
  • 7900GS
  • 6800GS

以上這5張
從最好到最爛是?
現在NVIDIA最好的顯卡是哪張?

网友:
應該是7900GS吧!

网友:
不會破圖不用維修的那張最好.....

网友:
一般看記憶體容量/類別DDR3>DDR2>DDR 越多越好(不要共用電腦記憶體)記憶體匯流排(位寬) 一般是256MB>128MB>64MB  核心時脈越 高越好 像素管道越多越好,其實只要看記憶體匯流排 (位寬)會有256Bit的它搭配的核心與記憶體像素管道都不差(同樣位寬時在比較以上舉例的項目)

舉例網上賣的AGP介面 6800GT 256MB(容量) DDR3 256Bit(位寬) 效能大於>6800GT 512MB(容量) DDR2 128Bit(位寬)

网友:
不會發燙
穩定使用
散熱片不大~~~~~的最好
因為很大~~代表溫度一定高
價位~~跟保固   也是考慮之ㄧ。

网友:
我個人建議7600gt.真的不錯用.但非常熱情.需加強散熱power得換足400wn_13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阿壹大這樣講讓我想起了sis6326
連散熱片都不用~~~呵呵~~~

 啊~我又離題了!

楼主:
還是不知道哪張好
如果是要玩遊戲(如CSO)
和玩超頻
哪張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