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2吋液晶電視求助-時好時壞亮橘燈

楼主(2010-08-27):
先敘述一下我的狀況 電原本無輸出也已經修好了,但是現在變成亮橘燈,按鍵遙控皆無動作,有時候把插頭拔掉在插回去就會好了
但是最近都沒有用了,不知道這邊該從哪裡裡下手,有看到一顆IC 24LC32A/P 這顆如果我買新的需要燒程式嗎?或是有人可以幫忙 謝謝
我的液晶電視主機板型號是大同的V32FLBO,另外主基本上的電解電容已經都更新了
煩請各位幫忙  已經幾個禮拜都沒電視看了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
依我看電源沒修好的可能性較大!AD版比較沒問題!

网友:
恩.沒錯,根據修液晶螢幕的經驗,拔電再插會去才會好,應該電源板問題,加油.

网友:
雖然我沒啥修過電視....不過個人淺見  因該可以  良一下 正常是個電壓腳位電壓跟不正常時候 個電壓腳位電壓 給大家個摻考

楼主:
電源部分確定有修好,因為有拿到同款的機板測試過,所以確定電源都是正常且可以啟動,只是那塊良品所使用的面板跟我手上這台不同所以無法通用,且有良到待機電原有5V
所以可以排除電源部分故障
所以現在還是一樣的狀況  是否有人有修過同樣機型的呢?
是否可以給各方向 謝謝

网友:
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不要在查AD板了,電源板的啟動電壓要查

只是個小零件有問題而已,加油。

网友:
良到待機電原有5V   ...知道啟動 的腳位嗎  往前往後查看看~~!!

楼主:
正要回覆呢
我想直接觸發 可是我不知道是要把綠線跟黑色地線接通還市要綠色街白線
目前量起來有5V 可是12 24都沒出來

网友:
有的電源板起動是送高電位,有的則是與GND連接,可以試驗看看。

楼主:
所以我可以不接主機板,直接把電源短路就可以啟動嗎?
這樣電源會壞掉嗎?

网友:
是否能啟動端看起動腳的信號模式,若是知道啟動模式則不需AD也可以測試電源板。

网友:
亮橘燈,按鍵遙控皆無動作!表示無輸出12v給機板!所以無動作!或是觸發電線沒插好!有待機無輸出12v或24V電源!

网友:
電源板應該有腳位定義!找找看!

楼主:
有使用另外一塊好的主機板再次點亮試看看,可以得到12V 24V 5V,另外有兩條白線就是在ON\OFF的位子 只有ON再點亮時有3.5V關機時為0,如果我要換回原本的主機板,我要怎樣跳線呢? 怎樣才可以強制開機呢?
煩請各位前被指點一下 目前這樣真的是不知如何下手 謝謝

网友:
由回文中看你似乎蠻篤定電源已經沒有問題了
也已經交叉比對過了...不是嗎?
有信心點...往AD主板的方向查吧!

亮橘燈...代表著待機電源正常,正等著你去啟動它,那為何無法啟動呢?
一般5V電源都會在經過穩壓IC轉出3.3V、2.5V,有的還有1.8V
分別給不同的控制IC供電,先查這些電壓是否都正常?
12V 應該是給聲音放大器供電用的,可以暫時不理會
24V 就是給高壓板供電的,也可以暫時不理會,開機後才需要的

网友:
  測一下電源主板上,到AD接口上的腳位吧,板子上大同電源板的定義至少要有幾腳吧!SB5V是待機電源 5V+ 都要有5V的電,只要供應一組就行了!!  BLON高壓板的驅動應有3.3v  ADJ是亮度也是3.3左右

剩下的就是看高壓是幾伏的吧~通常都是12V或24v吧~~  如果沒量到這些電壓就是電源板壞了吧~拿一顆電源模組+高壓條來改就好了!!  我手上也有一台22吋的大同的~~被雷擊整個電源板都打到電路板斷掉了~~改好了~~^^

网友:
建議先從 :由單獨power 加負載測試,比較保險 ~

楼主(2010-11-15):
來回報 處理好了
換掉時序紀錄的ic+大顆ic烘烤
現在看了一個月都沒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處理好了 不吝發文來"聞香"一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