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電漿電視 RP-42PX10

楼主(2010-08-27):
小弟家的LG電漿電視,〉最近終於出問題了,看了約5年了吧~~
問題徵兆是:
剛開電視時一切都正常,可是大約看30分鐘後,螢幕就開始閃爍,過了沒多久,螢幕就變成灰灰的模糊不清
可是聲音還是很正常,要休息一段時間後,重開又好了
請問這是啥問題阿~~~有大大有遇過嗎?

楼主:
大大,非常感謝你的回答
可是我不是很清楚,
這麼說的話是z板故障機率比較高囉!
這樣說對嗎?
如果要換的話,是不是直接買一張板子換呢?
我看大大的換裝過程,有看沒有懂~~~~~~

网友:
拆開看看吧

大多是電源板電容故障或空焊
先試著把對比亮度調到最低試試
後面加個大電風扇吹

如果故障的時間會延後或不發生
就代表有零件接觸不良

网友:
應該是Y跟Z上的YPPD-J014A模組老化,如在散熱片加12V風扇後可延長故障原因就對了,當然電容也要更換(POEWR,A/D)

PS:不會換,有人在賣Y跟Z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