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的代換問題

楼主(2010-08-27):
在對面論壇看到電容的代換有一句話很貼切可供參考

電容的容量uf好比是一個裝水的杯子,耐壓v好比裝多重的東西。
可以用大一些的杯子裝水,但別裝太多,會影響穩定。
耐壓只能高不能低。如果再高壓用低了會爆。
也千萬不能裝反,反了也會爆

耐壓會對電路有點保護作用但不是必然,可按高10%原則;容量大點對輸入電壓波動頻繁的會有比較明顯的改善,1000以下取+20%,1000-3300可+1000UF,3300以上+10%原則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有時候手邊沒有相同的電容都會不知道要怎樣替換~~~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大大的分享~~~感恩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0-10-18):
之前在換電容時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好像都沒有看到過有關這方面的資訊,這下可好了,可解決我的疑問了n_014|,其實我自己有時找不到適合的零件時(指電容),都會找差不多接近的數值來更換,但是因為電容的功能為充放電所以都會有點坎坷不安,怕會有什麼問題這下子我可放心多了,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恩喔
    因為常常找不到 同電壓或同容量的電容 也不知代換原則 通常店員說可以 就硬著頭皮裝上去XD
   照大大的意思是說
容量(uf)代換原則是
1000uf 以上 可以用容量大20%的代換 如 680uf 可用816uf以內的電容代換 820uf也可以吧
1000uf -3300uf 可以用原容量在加1000以內的代換
3300uf以上的 可以用容量10%的代換
耐壓(v)代換原則是
只能高不能低 高10%為原則
那如果 6.3v的電容用10v的電容代換 會怎樣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耐壓不是以高10%為原則,而是該迴路電壓2倍為原則,原因是焊接過程中,高溫對電容絕緣層之破壞。一般電容之損壞表現出多是絕緣層擊穿,用三用電錶電阻檔量,會呈短路現象。
但是耐壓值愈高,電容體積會愈大,會使電容無法塞入被替換原來的位置。
     總之替換時耐壓值是只要位置裝得下,可愈高愈好。

网友:
感恩喔
    收到了大大
    在看這篇文之前 只知道電容耐壓值是該迴路電壓值的2倍以上
     現在了解更多

网友:
看完以上大大們的知識分享~ 我想提問~

原本 220 uf  / 10V

我能夠替換的是

220uf~264uf / ∞V

只要能塞下原本電容的位置     這樣說正確嗎~@@?

网友:
看完以上大大們的知識分享~ 我想提問~

原本 220 uf  / 10V

我能夠替換的是

220uf~264uf / ∞V

只要能塞 ...
引用 网友B:

    如果某公司的 R/D 這樣子設計,恐怕會跑路回家吃自己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 我只是單純的想到 如果以後缺電容 就不用那麼堅持 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

可以找替代~ 所以才會問問~ 看看正不正確 有沒有增加知識嚕^^"

网友:
開板大,其實這問題有很多人回過了,可以多看看這板上的文章!

网友(2011-03-16):
問一下UF和MF一樣嗎.....

网友:
微法拉 = MFD = 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