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設備 與 Windows7 和 XP的迷思

楼主(2010-08-27):
今天在其他論壇爬文 看到有人說 顯卡GTX460在WIN7下比在XP下的效能發揮優秀很多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管 習不習慣的問題,現在我的配備 該用WIN7 還是 XP好?為什麼
我的配備
CPU :I5 760 2.8G(超頻至3.66G)
主機板 : 華碩P7P55D-E
RAM : 金士頓DDR3 2G
顯卡 :微星GTX460 768M

WIN7 是要用 X64好 還是X86好??為什麼?
越詳細越好

网友:
我想以你的設備來說用 WINDOWS 7 比較合適..

更能發揮其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DX11,只有win7有支援,XP是完全沒有的,DX11採用的貼圖技術,表現效果會遠遠比DX9還優異,也就是說,使用XP,沒得用到DX11,許多運算,是大打折扣。

若記憶體有上到4G以上(含),那麼就有安裝X64的必要性,但若沒有,可以自己考慮看看。
X64有一些東西,支援還不夠完善,若有一些舊程式想要在X64底下跑,就要先測試看看,X86平台,有很多東西是還能夠支援,就不用太過在意。

這樣的配備,記憶體若在加上去,跑win7,是游刃有餘,2G..........在我體驗上,還算順,但不能很順,跑一些吃重的程式,記憶體會快被吃光,可以自己體驗看看囉!

网友:
說真的~~~用山豬馬克去測試出來的數據~~不用太在意~~
因為種種因素會有所影響其數據的~~~例如CPU~主機板~記憶體~顯示卡~POWER~硬碟是否搭配得當~~~
也都會影響效能喔~~~
我的想法是便宜好用~~俗勾大碗~~就可以了~~~自己用起來爽就好~~~
比來比去~~~比不完~~~應該是說錢要花在刀口上~~~

而且配電腦是一髮動全身的~~高階的CPU~沒有高階的顯示卡跟好一點的記憶體也是枉然~~
山豬馬克是以N牌顯示卡的架構去設計的~~~所以不管用怎樣的N牌顯示卡~~跑出來的數據就是很漂亮~~~
但是相對的用ATI的顯示卡下去跑的話~~~分數就會很難看~~~
所以說山豬馬克對我來說不是很公正~~~看看就好~~聽聽就好~~

有超頻跟沒超頻~~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有人會認為變快了~~但是我覺得是沒什麼差別~~~
相對的只是讓硬體的壽命變短~~
INTEL 對於頻率不是很要求~~
但是AMD就對於頻率就會有要求摟~~~什麼挖溝除頻多少乘以多少等等~~~記憶體的頻率就會變成多少等等~~~

以雙核心的主機來講~~記憶體多一點~~顯示卡不要太爛~~對於WIN7已經足夠~~
而且WIN7結合了XP優點跟VISTA的優點去做設計~~~有XP的開機速度及VISTA的華麗介面等等~~
(不知道有沒有錯~~~有錯幫我糾正一下)

只要用得舒服~~~哪種作業軟體都是一樣的~~~

网友(2012-01-19):
64 BIT VS 32 BIT 傳輸, 哪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