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倫飛efio!121!開機就立刻斷電

楼主(2010-08-27):
放一陣子要用就這樣了,應開有短路吧!放電池進去也不會充電。

主機正面,看起來正常

网友:
好像燒毀了
建議換一顆新的上去測試看看~

楼主:
4431找不到型號?不知道哪買?

网友:
4431是一个场效应管这个芯片很好找,用4435也可以带用,

楼主:
數位電電錶打2極體檔量 4431 123腳接黑棒 量第5隻腳有720 其他 6 7 8 腳約260左右
第4隻腳接黑棒 量第5隻腳有720 其他 6 7 8 腳約260左右 也是一樣的情形,這樣可以確定是4431壞掉嗎?

网友A:
cch002大您量起來的數值怎麼那麼奇怪,5、6、7、8腳是相連的,量測出來的阻值應該要是一樣喔!再確認看看。

那顆電阻不管它,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h002大您量起來的數值怎麼那麼奇怪,5、6、7、8腳是相連的,量測出來的阻值應該要是一樣喔!再確認看看。

那顆電阻不管它,沒問題。

量好幾次都是這樣,我也覺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