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散多年的LCR電錶出現了

楼主(2010-08-27):
今天本來要修一台七盟ST-300BLV,結果找不到那條我專用的延長線,所以就一直翻......,居然給我翻到一台二十幾年前(應該吧!)的LCR電錶,大家看一看,居然還是好的。

不過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誰把我那台比較新的LCR電錶借走了,真的年紀大了,以後朋友來借東西要寫借據才行。
那條修電源供應器的專用延長線也不知道跑那兒去了,真是傷腦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呃!.............東西有時候真的會多到自己忘記放在哪邊。有時還會不知不覺,忘記已經有了,又買了一次。

老爸之前有借一次斜口鉗給人家(自己用的時候,都用來處理一些鐵屑毛邊,還很好用),借人之後,東西是拿回來了,但是毀了..........斜口鉗尖端,完全被剪到崩掉,老爸拿到手,當場傻眼。

這幾天,修同一顆power,快垮了,完全抓不到問題。

网友:
挖~~~~可以測量電感耶真棒~~~~
又多看了一台儀器~~~~

网友:
二十幾年居然還有電n_079|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本來要修一台七盟ST-300BLV,結果找不到那條我專用的延長線,所以就一直翻......,居然給我翻到一台二十幾年前(應該吧!)的LCR電錶,大家看一看,居然還是好的。

不過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誰把我那台比較新的 ...

1.WISH 你用什麼電池,怎麼沒漏液?
2.如果你會忘記誰借走的,相信我,你也會忘了借據放在那邊。

楼主:
各位專業的朋友,我是說翻到一台20幾年前的LCR電錶,是說這台電錶我買了20幾年了,並不是說已經遺失20幾年了。
9V積層電池放20幾年還會有電嗎?這個問題真好,如果你發現有這種電池,請記得告訴我,不過真的沒漏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因為這麼久沒漏液,才要去了解那一牌。我9v的都要改用它了。

网友:
居然給我翻到一台二十幾年前(應該吧!)的LCR電錶,大家看一看,居然還是好的。

二十幾年前..
我沒有LCD的電錶。。
不過我有一台 20年前的無敵CD-65翻譯機。。。
LCD的螢幕黑掉了。。。壞了!!【不過我捨不得丟掉】。。

ps:现在網路字典一大堆。。也用不著買了。。

网友:
呵呵~會不會漏液應該是要使用鹼性電池才會漏液喔~
如果用一般的碳鋅電池就不會有漏液的情形~

所以各位有使用儀表的大大~有用鹼性電池的都換掉吧~
用有牌的碳鋅電池用很大也能撐一年~常常換就好了~
不要因為貪方便~到時候漏液傷到儀表就不好囉~

其實很省電的東西~最好是用碳鋅電池~
例如:電視.冷氣搖控器~電錶~無馬達玩具...等

較耗電的東西~不用要放很久的話...電池一定要拿起來

网友:
看來我該去跟wish大借腦了.這樣可以不用還了.應該沒差吧.有五個腦借一個.應該還夠用吧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這種 東西買的話 要買到 可以測到多少的阿 `
L電感

网友D:
我這兩天買了一個,還在趕路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98558326

不會用,不知道要幹嘛!!買回來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這兩天買了一個,還在趕路中。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298558326

不會用,不知道要幹嘛!!買回來再說。

連台港空運費才550.....不貴耶
想敗一個來說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可以量電感的電錶唷。。。

ps:我拆過5臺筆記型電腦。。。裏面的電感都很大顆【在CPU附近 +充電電池附近2顆】。。。還有爬文知道~像電容一樣【黑色的貼片】。。也是電感!! 希望有電錶的網友。。可以拆一些測量一下。。使我們知道【一般的電感 是多大的】!!謝謝!!

ps:電感功用【储存】【聚集能量】。。。多少才算大??
[1]电容2000uF~10000uF算大【4聲道擴大機[約330W] ~看到4個10000uF】。。。
[2]电阻2000欧姆~20萬欧姆【20寸CRT螢幕~保險絲旁看到一個】算大。。。《--》某人的保險也是保20萬…………^-^

ps:剛才看了我的三用電錶+托人在大陸買的【電容表CA6013】。。都沒有測量電感的功能!!真是可惜。。。》《

ps:我自己的問題。。剛才找到答案了
電感對【交流電有阻礙】。。【線圈增加一倍】【串聯的燈泡 亮度更暗】..

解惑的視頻如下。。。
-----------
【不錯】【很基本】電感對交变电流的【阻礙作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1MTQ5ODA=.html
電感的檢測【有貼片的電感】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2MDczOTI=.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本來要修一台七盟ST-300BLV,結果找不到那條我專用的延長線,所以就一直翻......,居然給我翻到一台二十幾年前(應該吧!)的LCR電錶,大家看一看,居然還是好的。

不過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誰把我那台比較新的 ...

真的年紀大了,以後朋友來借東西要寫借據才行。

怕就怕到時連借據也弄丟了。。

网友:
如果跟W大填借據可以借個腦~~那我先排一下隊好了
最近上日班上到很恍惚
下各月上夜班更是恍惚的日子不過我就有時間可以發各幾篇維修實例了
恍惚阿~~醒醒了~~

楼主:
大家真的很會虧我,不過大家說的都是真的,這些年來我的記性非常不好,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講話的時候都不能插話,否則要講什麼就忘記了。
說真的,好在我的頭是長在脖子上拿不下來,否則應該出門常常忘了帶頭。

网友E:
魯夫的頭不是可以伸縮自如,出門忘了帶頭没關係,拉過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魯夫的頭不是可以伸縮自如,出門忘了帶頭没關係,拉過來就好了

 沒想到~~你居然能意會出W大心理所要表達的話........

网友:
回复 网友F:

WISH 這可是老年失智的開始了喔。開始要保養一下了嘿。
六味地黃丸,蛋黃油。等等都得要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