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繼電器DEC DJ1U TV-5 哪裡買的到

楼主(2010-08-27):
電視有一顆繼電器要維修是DEC DJ1U TV-5, 請問台灣可以買的到?
下面是規格 http://www.j-dec.co.jp/images/pdf/dj.pdf

网友:
大大可以買顆有1A接點的繼電器下去改裝就好吧~

用跳線的方式去接到電路板COIL送電端
跟COM及NO點的輸出端及電路板上

再將繼繼電器固定好或黏在旁邊即可~
只要大於接點5A的就能用~

网友:
如果你在台北的話可以去找恆茂電料行
那在西寧南路忠孝西路口,電視零件他們都有.

网友A:
感覺這蠻多可以帶用的感覺''  這是哪種機器上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覺這蠻多可以帶用的感覺''  這是哪種機器上的阿

那是CRT電視的電源電路上幾乎都會用到的繼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