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鋒牌 DVR-112燒錄機

楼主(2010-08-27):
我的先鋒牌 DVR-112燒錄機都無法燒錄,一樣的光碟片我的不能燒,拿給隔壁卻可以燒

請問先鋒牌 DVR-112燒錄機可以維修嗎?

跪求給好意見~拜託

网友A:
還保內嗎?
保內就送修吧!
此外另一台可以燒是什麼牌子,燒什麼片?兩台各用什麼燒錄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保內嗎?
保內就送修吧!
此外另一台可以燒是什麼牌子,燒什麼片?兩台各用什麼燒錄軟體?

已過保  ASUS 兩台燒的片一樣,一樣的燒錄軟體Nero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得有篇文章介紹這個問題的解決方式, 請自行找一下..

一般可能的問題:

1. 雷射頭髒了
2. 雷射頭位置不對, 需調整..

另外, 請先確定一下放入片子後, 相關馬達是否有在運轉?

网友:
由於資訊產品cost down的關係,品質耐用度相對降低了,往往保固期一過就出問題了,
如果可以透過調整雷射頭功率的方式延長使用,倒也是另一個省錢的方式,
網路上有不少這類文章,但多數是調整 cdrom ,對具有燒錄功能的cdr不知是否能套用,就要實測才知道。
這是我最近調成功的一台家用播放機,找時間會將它放到論壇上來,您可以先參考一下。
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 ... id=288&forum=37